[modelsim] verilog中从高电平到高阻跳变,算不算一次下降沿?

楼主(2014-07-29):
今天用modelsim仿真夏宇闻老师的一个并转串的一个程序。
always@(negedge sda)
  begin
  if(scl)
    start<=1;
  else if(stop)
    start<=0;
  end

这段在sda的下降沿对start进行操作。。。。仿真中,start在sda到高阻的跳变中start   <=0.了。。。不知道为什么?如图所示。

网友A:
楼主可以加一个if(sda==1‘b0)来判断是不是从1变0;实际电路中高阻态这个电平是没有的,所以仿真时尽量避开吧。

正解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加一个if(sda==1‘b0)来判断是不是从1变0;实际电路中高阻态这个电平是没有的,所以仿真时尽量避 ...

我也是初学者。电路中应该有三态的概念吧。如果是控制信号为0,那输入就是高阻了
就是这条语句assign sda=link_sda_sdabuf? sda_buf:1'bz;
sda是模块1送给模块2的信号。。如果link _buf=0。那对于模块2就是高阻输入了。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对于模块2,来说,输入信号是高阻态,那sda的电平可高可低,这取决于负载。如果负载是低电平,那sda会被拉低。同理负载是高电平,sda为置高

网友A:
实际电路里面,你只能量到它的电压,所以我说没有高阻态这个电平;所以实际中,不存在从高电平跳到高阻这种情况,因为你只能量到电压

网友A:
再多说一下。高阻态,往往意味着它的电平是由和它连接的网络决定;楼主的这个从高跳到高阻,很可能是因为设计或仿真有问题,但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