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芯片BE控制线问题

楼主(2014-07-29):
大虾门,我在调试DSP(6701)的时候,发现程序下到SDRAM内跑的时候,只能按INT型数据跑,如果按字节读写的时候就会乱。还有我调试时使用fopen,printf函数时,就会死机。我研究电路图发现,SDRAM是由两个16位宽的尔必达EDS5116ABTA拼接成32位。但是SDRAM的高16位和低16位UDQM和LDQM同时共用DSP的BE0和BE1,高16位的SDRAM没有接BE2和BE3。请教高手们,这是不是就是我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A:
硬件连接方面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做到了无缝连接
只能按INT操作是指的操作地址还是读写的数据类型呢
关于按什么样的数据读写   重要的应该是数据位宽
fopen在CCS中完全是支持的     死机可能是读写的数据量过大或者是仿真器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