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引脚调试问题

楼主(2014-07-29):
如下图所示为PIC18Fxxxx的引脚图,图中将编程口PGD,PGC分别与串口2的RX,TX进行了复用,我想问的是假如我在用PICKIT3进行调试(串口2已进行了初始化),那么从PICKIT3输出的数据是否也会让串口2模块接收的到咧,个人觉得不能,但不知串口2是如何过滤掉从PICKIT3传过来的数据咧!!

网友A(2014-09-09):
没有图。调试时不能用吧

网友B:
实际验证过,PIC18F26K22,串口2初始化开启,在线调试仍然不受影响。
仅代表个人观点,勿喷

网友C:
谈不上过滤,实际上只是在串口中断函数里面插了一段代码而已,这段代码对串口中断用户程序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当然这些代码也是需要消耗机器周期的,如果你一个循环中代码运行时间本来就接近极限了,那也是有可能导致循环崩溃的。

但一般写代码都要求你留出足够的余量,所以,一般都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