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容与电感的选择对电源滤波的影响

楼主(2014-07-29):
    在电源的滤波中,通常会选择电感与电容进行滤波,很多人认为电容越大或者电感值大一些这样滤波效果会好,但实际上则不然。有时候电感与电容配合不好会产生一些问题。

下图是客户使用时采用的滤波电路:
1)在上电的时候突然发现前级的L1电感出现损坏。咋一看上去,外围电路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从电感损坏的机理来看的话,主要还是电流造成的损坏。
2)从电感参数选择来看实际功率电感的电流也能够满足需求,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造成电感电流偏大的情况呢?

    主要的可能就是电感电容谐振,造成了电感电流的上升,这样才会有损坏电感的可能。因此降低C2的容值大小到100uF,此时整个系统就能够正常工作。
——因此建议电容跟电感同时使用的时候,参数选择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在两个及以上的电感的应用场合,这种高阶滤波分析起来也相当地麻烦。

例如:
    之前有一位客户使用了两个电感进行滤波,实际电路设计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器件焊接的时候没有在意电容对电路的影响,在一定负载的情况下电源模块因前端的谐振造成输入电压过低一直处于保护状态,输出电压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根据以往经验,解决方法为:在输出端LC式的滤波情况下,电容容值可以大一些;而输入端的CL滤波器的话,电容可以适当选择小一点。

网友A:
谢谢版主分享经验

网友B:
学习一下,谢谢版主分享!!!

网友C:
能否集体分析一下,比如从数据的角度分析一下?我想那样会直观明了一些

网友D:
斑竹说的很详细

网友E(2014-09-04):
又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的。

网友F(2014-11-01):
滤波效果有限

网友G:
能不能有其他滤波方式?

网友H:
看怎么选择参数了

网友I(2016-04-01):
这是好久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