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移植失败

楼主(2014-07-30):
void
UARTSend(const uint8_t *pui8Buffer, uint32_t ui32Count)
{
        bool staus=true;
    //
    // Loop while there are more characters to send.
    //
    while(ui32Count--)
    {
                        staus=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2_BASE, *pui8Buffer++);
                }
                  if(staus)
                                        {
                        LED_Blink(GREEN);

                                        }
                                        else
                                        {
                        LED_Blink(RED);
                                        }
}

void
ConfigureUAR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2);

    GPIOPinConfigure(GPIO_PD6_U2RX);//ÅäÖÃÄÚÉè¹Ü½ÅÓ³Éä
    GPIOPinConfigure(GPIO_PD7_U2TX);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 | GPIO_PIN_7);//¹Ü½ÅÅäÖÃΪ´®¿ÚËùÐ蹦ÄÜ

    //
    // Use the internal 16MHz oscillator as the UART clock source.
    //
    //UARTClockSourceSet(UART0_BASE, UART_CLOCK_PIOSC);
          //UARTClockSourceSet(UART0_BASE, UART_CLOCK_SYSTEM);

    UARTConfigSetExpClk(UART2_BASE, ROM_SysCtlClockGet(),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ƵÂÊ=400/2/4=50M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16MHZ);//ƵÂÊ=400/2/2.5=80M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OSC|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16MHZ); //16M
          PORT_Configuration
          ConfigureUART();
          //GPIOIntTypeSet(KEY_PORT_BASE, ALL_KEY, GPIO_LOW_LEVEL);
          //GPIOPinIntEnable(KEY_PORT_BASE, ALL_KEY);
          //IntEnable(INT_GPIOF);

    for (; ; )
    {
     if(KEY_LEFT==ROM_GPIOPinRead(KEY_PORT_BASE, ALL_KEY))
                 UARTSend((uint8_t *)"what fuck !!", 12);
     else
                 {if(KEY_RIGHT==ROM_GPIOPinRead(KEY_PORT_BASE, ALL_KEY))
     UARTSend((uint8_t *)"and you ? !!", 12);
                         else
                        LED_Blink(BLUE);
                 }
    }
}
UARTO 有用,移植到  UART2 就不行了;求建议。  下面调试成功的代码。
void
UARTSend(const uint8_t *pui8Buffer, uint32_t ui32Count)
{
        bool staus=true;
    //
    // Loop while there are more characters to send.
    //
    while(ui32Count--)
    {
                        staus=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pui8Buffer++);
                }
                  if(staus)
                                        {
                        LED_Blink(GREEN);

                                        }
                                        else
                                        {
                        LED_Blink(RED);
                                        }
}

void
ConfigureUAR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配置内设管脚映射
    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管脚配置为串口所需功能

    //
    // Use the internal 16MHz oscillator as the UART clock source.
    //
    //UARTClockSourceSet(UART0_BASE, UART_CLOCK_PIOSC);
          //UARTClockSourceSet(UART0_BASE, UART_CLOCK_SYSTEM);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ROM_SysCtlClockGet(),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频率=400/2/4=50M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16MHZ);//频率=400/2/2.5=80M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OSC|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16MHZ); //16M
          PORT_Configuration
          ConfigureUART();
          //GPIOIntTypeSet(KEY_PORT_BASE, ALL_KEY, GPIO_LOW_LEVEL);
          //GPIOPinIntEnable(KEY_PORT_BASE, ALL_KEY);
          //IntEnable(INT_GPIOF);

    for (; ; )
    {
     if(KEY_LEFT==ROM_GPIOPinRead(KEY_PORT_BASE, ALL_KEY))
                 UARTSend((uint8_t *)"what fuck !!", 12);
     else
                 {if(KEY_RIGHT==ROM_GPIOPinRead(KEY_PORT_BASE, ALL_KEY))
     UARTSend((uint8_t *)"and you ? !!", 12);
                         else
                        LED_Blink(GREEN);
                 }

    }
}

楼主:
调试了好久 ,不知道哪里没有配置好。

楼主:
解决了 结帖。

网友A(2014-10-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UART0可以,UART1、UART2都不行,不知道哪里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B:
这个还是多网上搜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