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多通道设计问题

楼主(2014-07-30):
上图
复制room格式后
为什么丝印是反的呢,还有ic脚位也反的,是不是多通道只能是在一个层上面操作,如果是就太傻了

网友A:
为什么不把room去掉再复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room去掉再复制呢

去掉room网络表会出问题

网友B:
把ROOM去掉,用特殊粘贴

楼主:
特殊粘贴网络重复啊

网友C:
多通道设计必须要用ROOM的~
楼主遇到的是BUG,看看器件的引脚是不是也镜像了?有时一还会出现同一个元件的丝印在顶层,焊盘在底层……
板子两面有器件时做ROOM格式复制会碰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特殊粘贴网络重复啊

可以设计不重复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