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紧急求助,突然不能仿真了

楼主(2014-07-30):
mc908dz60 之前一直好使的,不知道怎么了,没有动过任何硬件,重新下载次程序时候就不能仿真了,
提示,只能main.c里面没有内容,好像就是错误了。拔下仿真器,程序也不能执行了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编译器?
还有你的程序是否正确呢?
你是说main.c里面为空就能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编译器?
还有你的程序是否正确呢?
你是说main.c里面为空就能仿真吗? ...

cw6.3很奇怪,我并没有乱点什么,后来点击了unsecure就好了,估计什么错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w6.3很奇怪,我并没有乱点什么,后来点击了unsecure就好了,估计什么错误了。 ...

那应该是你不小心锁了芯片了,这个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A:
一般如果提示secure的,直接点击unsecure就行了,可能外面仿真器等原因导致了芯片的误锁了。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网友B(2014-09-03):
线路软件全部断电拔插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