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关于framebuff透明度的问题

楼主(2014-07-30):
请教下大家,我的开发板上有两层framebuff(UI层和视频层),现在UI层会有透明的效果,不管我显示什么东西,都有70%左右的透明度,导致视频和UI区分不明显了,用的是ldb启动的,请问如何调节透明度呢?我想取消透明

用的是Linux 3.0.35版本bsp的,板子是参考SABRE Lite 评估板做

还有请教下为什么我前面一个帖子无故就被结贴了?好奇怪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待会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为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待会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为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

你好,请问问题怎么样了?我还没有搞定,谢谢哦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关于透明度你设置了什么内容的么?就是在BSP中你都修改了哪些内容?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查看一下你BSP中
IPUx_DP_COM_CONF_SYNC
PUx_IC_CMBP_1
这两个寄存器的设置,默认0的话是不显示透明度,具体的配置你可以在参考手册文档中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查看一下你BSP中
IPUx_DP_COM_CONF_SYNC
PUx_IC_CMBP_1

FSL_TICS_Rita,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在芯片手册上找到了以上两个寄存器,但现在由于对dsp还不是很熟悉,能告诉我下具体在哪去配置这两个寄存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在芯片手册上找到了以上两个寄存器,但现在由于对dsp还不是很 ...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用的是Linux 3.0.35版本bsp的,板子是参考SABRE Lite 评估板做

网友B(2014-10-15):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