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译错误的问题

楼主:
我编译工程,提示错误
D:\Program Files\ARM_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nvic.h(256): error:  #20: identifier "NVIC_InitTypeDef" is undefined
请问大神,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14-07-30):
你的头像不错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B:
从报错信息来看:

1. 没有定义这个结构体

2. LZ使用的库好老好老好老好老~~~~~~~~~,应该是标准外设固件库的V1.x.x或者V2.x.x

楼主:
谢谢香版。错误没有了,可是仿真时出现下图所示的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我选择运行到主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