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F149AD采样问题

楼主(2014-07-30):
请教各位一下,我在430F149中使用AD采样时,我需要的参考电压是5V,要怎么设置AD?我自己试着设置了一下,可是采回来的值一直是4095,意思是参考电压为0,我不知道为什么,求解释一下!

网友A:
内部参考电压没有5V,记得没错的话好像只有2.5V,只能外接,英文资料有

网友A:
选择参考源看图片
   引脚看图

设置内部参考电压:
      ADC12CTL0 的REF2_5V 设置为0,就是1.5V,设置为1就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参考源看图片
   引脚看图

这个我知道,可是我设置成外接的5V参考电压时,开发板的外接5V引脚Veref+一直输出低电平,我把该引脚连接为高电平,结果直接把电源拉低为低电平

网友B:
不支持5V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5V参考电压

问题一解决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一解决了,谢谢!

怎么解决的?你 可以参考电压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