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反向输入端加调零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4-07-30):
如下图,为《OP放在电路设计》一书P34页的图,目的为调整运放的失调输出电压为零。

书中有提到电阻R1 (22M) 和运放的输入电阻并联接在运放的正向和反向输入端之间,为什么
R1接可调电阻端可以等效认为接在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呢?
其实这也就是反向加法电路,如果Rs左端的输入也为一可调电阻加直流电压,那么Rs是否也
是和运放的输入电阻并联接在运放的正向和反向输入端之间?
请大家指点迷津!@maychang

网友A:
严格说,这个不是调节Vos为零,而是补偿Ib为零
当然,无论补偿Vos,还是补偿Ib,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在输入为0的时候使得输出为0。
但是,这两种补偿办法在有信号、小信号、不同源内阻信号的场合,效果是不一样的。

“R1接可调电阻端可以等效认为接在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呢?”
因为运放的正负输入是对称的,给+in补偿1nA,等价为给-in补偿-1nA。这个R1=22M是可以调节正、负的。由于电路中+in接地,因此R1接到+in没有任何作用,只能接-in。另外,此种Ib抵消电路不适合对同相放大器进行补偿。

最后一个问题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格说,这个不是调节Vos为零,而是补偿Ib为零。
当然,无论补偿Vos,还是补偿Ib,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就 ...

2楼意识是说通过改变偏置电流来补偿V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意识是说通过改变偏置电流来补偿Vos?

不是啊,Vos有Vos的外部补偿方法,Ib有Ib的补偿方法,这两个补偿严格说不能互相替代,但可以同时存在,楼主的是Ib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Vos有Vos的外部补偿方法,Ib有Ib的补偿方法,这两个补偿严格说不能互相替代,但可以同时存在,楼 ...

通过楼主的补偿,在输出端可否消除因为Vos引起的失调呢?
我刚才的文法你可能误解啦。距离说吧,如果因为Vos在输出端产生+1mv的失调,我们通过调节Ib,让他在输出端产生-1mv的失调,两种失调调节正好相互抵消,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楼主的补偿,在输出端可否消除因为Vos引起的失调呢?
我刚才的文法你可能误解啦。距离说吧,如果因为 ...

也不是。
在0输入信号场合,用楼主的方法可以使得输出为0。但是在非0输入信号的场合就不能抵消了。
所以,不能用Ib补偿的方法替代Vos的补偿方法。

网友C:
偏置分为两种:内部偏置和外部偏置,顶楼电路属于外部偏置电流源,external current-bias,R1阻值较高是标志。当然了,依据运放内部工艺不同,R1低阻也可能是电流偏置,大和小本来就是相对的。

网友D:
该运放电路属于典型的外部偏置,由虚短可以得出,-v=+v=0v,同向端接地,-va=0v ,所以R1接可调电阻端可以等效认为接在运放的正向输入端,楼主希望你分析该电路前不要考虑什么加法电路,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似乎没看明白

-va=0v,-va是哪个地方的电平?可变电阻与R1的连接点的电压吗?这里电压可不一定是0v哦

网友E:
“Rs是否也是和运放的输入电阻并联接在运放的正向和反向输入端之间?”
注意到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故在运放线性工作范围内,运放反相输入端也是地电位。那么Rs可以看成接在信号源与地之间。
其实流过Rs的电流是由运放输出端通过Rf“拉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Vos有Vos的外部补偿方法,Ib有Ib的补偿方法,这两个补偿严格说不能互相替代,但可以同时存在,楼 ...

请问Vos的外部补偿方法是怎样的?能否有资料参考?

有啊,就在那本书的35页。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Vos的外部补偿方法是怎样的?能否有资料参考?

看到了,多谢!不过,还是不太明白补偿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的区别

网友F:
假设这里的opa的Ib=0,vos≠0,咋理解?:L:dizzy: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了,多谢!不过,还是不太明白补偿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的区别

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不一样,补偿方法自然不同。关键在于理解什么叫Vos,什么叫Ib。

网友G:
只是整体改变一下信号的基线,用于改变输出吗!!

楼主:
请问lymex首贴中的补偿电路,在一定条件下是不是可以把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同时补偿了,使输出为0;目前看您的回复我感觉是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要分开补偿,但这几天看了别的资料发现有的用首贴中的补偿电路,可同时调电流和电压的失调。望您有空指点,多谢!@lymex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lymex首贴中的补偿电路,在一定条件下是不是可以把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同时补偿了,使输出为0;目 ...

首贴的电路只能补偿Ib,不能补偿Vos。
别的资料用首贴中的补偿电路,同时调电流和电压的失调,属于错误用法,会有副作用。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只补偿Ib或只补偿Vos即可,因此常见一个补偿。
甚至很多电路还没有补偿呢,照样工作的很好,那是因为选的运放Vos和Ib同时足够小,对于所用电路可以忽略。

什么时候进行Ib补偿?主要是输入阻抗大、输入电流很小、同时找不到Ib足够小的运放的场合;
什么时候进行Vos补偿?主要是输入阻抗小、输入电压很小、同时找不到Vos足够小的运放的场合。
什么时候同时进行Ib和Vos补偿?主要是输入电流很小、输入电压也很小,同时信号源内阻中等、运放的Ib和Vos都不能忽略的场合。

如果需要,我可以就最后一种情况给出具体例子,来说明必须Ib和Vos同时补偿。

楼主:
另外首贴中,在运放反向输入端可调电压输入电压的公式:
Va = -/+V * ((Rs*Rf)/(Rs+Rf)*R1)
是如何推算出来的,我觉得是R1和Rs//Rf分压,按这样计算和上述
公式对不上。@lym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贴的电路只能补偿Ib,不能补偿Vos。
别的资料用首贴中的补偿电路,同时调电流和电压的失调,属于错误用 ...

有二个问题求解:
1: 首贴中的电路为什么不能补偿失调电压呢?我是这样想的:
  假如首贴运放的失调电压在运放输出端产生了一个正的失调输出电压,然后调节补偿电路的电压,在
  运放输出端产生一个近似“正的失调输出电压”大小的负电压,这样就抵消了。
  我的想法错在哪里?
2:您说用首贴中的电路,同时调电流和电压的失调,有副作用,能否描述一下具体原因和下具体副作用。
有劳您了!@lymex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二个问题求解:
1: 首贴中的电路为什么不能补偿失调电压呢?我是这样想的:
  假如首贴运放的失调电 ...

如果有Vos,即便补偿了Ib,由于运放的正输入接地,因此红圈处的电压就是Vos,不是0。
在绿圈处增加了一个可调的电压后,就补偿了Vos,使得红圈处的电压为0。
当被放大的信号有内阻的时候,是否补偿了Vos,在输入端的电压Vin是不同的。
比如信号10mV、内阻10k,那么红圈处为0则Vin=5mV,但若红圈处有没有补偿的Vos,比如2mV,那Vin就是6mV了。这个Vin若被其它地方引用,就不一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首贴中,在运放反向输入端可调电压输入电压的公式:
Va = -/+V * ((Rs*Rf)/(Rs+Rf)*R1)
是如何推算出来 ...

不是分压,而是比例,因为红圈处的电压假设为0(虚短)。
比例的话,就是Rs||Rf 比R1,因此公式没错。

多谢,刚才终于搞清楚了,公式的由来 对于运放信号输入端,可调电阻产生的等效输入电压为: +/-V除以R1,再乘以Rs//Rf 非常感谢

网友F:
我大概明白lymex的意思了。
针对vos和ib分别进行补偿,才能做到不受外围参数影响,比如信号源内阻不确定时。

是这个意思;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Vos,即便补偿了Ib,由于运放的正输入接地,因此红圈处的电压就是Vos,不是0。
在绿圈处增加了一个 ...

"如果有Vos,即便补偿了Ib,由于运放的正输入接地,因此红圈处的电压就是Vos,不是0。
在绿圈处增加了一个可调的电压后,就补偿了Vos,使得红圈处的电压为0。"
在补偿Ib时,能否把红圈处的失调电压同时补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Vos,即便补偿了Ib,由于运放的正输入接地,因此红圈处的电压就是Vos,不是0。
在绿圈处增加了一 ...

“在补偿Ib时,能否把红圈处的失调电压同时补偿了?”
不能的。Vos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运放正、负输入之间的电压,既然正输入接地,那红圈处的电压是不会变的。
要想变,必须从绿圈处下手,串联个电压。红圈处注入电流不会改变其电压。

网友C:
Vos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运放正、负输入之间 的电压,

。。。。。。。
不能这样说。
这个东西仅仅是数学上等效而已!如果真实存在,你用电压表在运放输入端直接测,能测的到?

当然可以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补偿Ib时,能否把红圈处的失调电压同时补偿了?”
不能的。Vos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运放正、负输入之间 ...

完了越想越乱了,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完全乱了
运放失调电压乘噪声增益为失调电压的输出,我的想法是在R1右端的滑动变阻器,在运放输出端得到一个由R1的输入产生的输出电压(和Vos在运放输出端的电压大小相等,极性相反),这样就可补偿失调电压了,我的想法错在哪里,有点乱了@maychang @lymex

网友F:
开环着测,应该是测不到的。得配置运放闭环参数,使得vos显现,再测。我觉得xukun是这个意思。

运放的参数都是在直流闭环的条件下测试的

网友F:
我对lymex说的“真地去补偿vos和ib”这个意思这么理解的:
vos和ib是输入端因素,在运放工作中,这些误差呈现在输出端。
楼主的电路一定可以使得“当电路输入0V时,输出也为零(由vos和ib共同引起的输出误差)”,这是治标,不是治本。
因为再去测量另一个不同内阻的电压源时,之前的trim又失效了,这证明楼主图的方法并没有“真的去除vos”。

要治本,就按照lymex说的“针对vos和ib,从源头去除它们”。

正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当然,这样的trim方法能力有限,当温度变化后,vos和ib又漂移了,这方法又失效了。
所以还是得需要花大钱购买更低vos&Ib的OPA。

楼主的目标是学习的话,可以研究一下。要是做产品的话,要是我的话,我不会这样去trim,我会选购合适的OPA。
ADI网站上有资料,看看去吧。

网友H:
需要这么高精度的运放么?这真不是一个好办法。
IC在制造中,由于工艺原因,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器件失配,造成了在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是一个非0值。 楼主你的图上,是一个实验图。通过调节VR,相当额外加入一个输入Vext,用这个Vext补偿掉器件失配带来的Vos,你可以清楚看到这个Vext是有正负的。
这不是一个通用的方法,如果你是批量生产,每一个VR都要调节,因为即使同一批次的每一颗IC的Vos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一颗IC的Vos是固定值。IC里有通过ATE做trim或者chopper的应用拿到这种精度,只在核心部分。一般来说都是有一个指标,然后通过设计满足这个指标就好。

网友C:
之前说过了,失调和噪声处理方法几乎完全类似,都是同时用电流源和电压源放在运放输入段。
但是这样坐,不能说其"发源地"就在输入段。

根据Vos定义,运放开环,然后在输入段串电压源,调整电压远大小,使输出为零。
明显,电压源只有调到某一个数值上,才能知道失调电压大小。
而如果用万用表直接接在输入段,测到的是什么电压?假设测到某个电压值,如何根据上面定义来证明它是失调电压?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得到的就是Vos。如果连这个都有疑问,那对于分析和设计运放电路是非常不利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二个问题求解:
1: 首贴中的电路为什么不能补偿失调电压呢?我是这样想的:
  假如首贴运放的失调电 ...

第一个问题我和你的理解一样,等lymex大神的回复吧。

关于Vos和Ib,我想是基于BJT输入吧。BJT的误差来源两个,Vbe和belta,belta的失配造成了Ib的失配。我们也是这么做BJT的offset的trim,严格来说当精确补偿掉了Ib的时候,Vbe的失配会造成Vos依然存在。所以我们补偿的时候并不是精确补偿掉Ib,而是让输出为0。一般直说Vos,因为它是最终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开环着测,应该是测不到的。得配置运放闭环参数,使得vos显现,再测。我觉得xukun是这个意思。 ...

我只是在转述别人的意思,模拟电路设计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输入参考失调电压是一个虚构的量,不能在电路的输入端测量到它,等效后的电路只是和原物理电路的数学等价。

看到这种书,第一个想法应该是去质疑,而不是轻信

网友C:
把运放接成闭环,也测不到真实Vos,见下图:

上图中,测量是在输出段进行的,考虑到灵敏度问题。
有人说:直接买个7位半表在输入段测不就行了?
答:工程师是干嘛的?是用1块钱就能干成别人10块钱才能干成的事。

即使在输入段测到某个电压,那也不是真实Vos,为什么?
1.运放的电源输入脚要接电位器,调整到某个值才行,这会干扰Vos
2.Ib/Ios也反应到输出端,自然折算到输入端的电压Vos中包含Ib/Ios成分了。
失调电压/电流,两者本身就是**生蛋,蛋生**的关系,无法清晰剥离,所以不应该把它们看成独立量。

所以,严格来讲,失调电压和电流,没法分开测量,但是上图之所以能用,而且是首先测电压,以此为基准,再测电流,考虑的就是一般电流这个东西一般不用考虑,老掉牙的第二代运放IB都做到nA级了,更别谈第三代用达林顿输入级,IB小的更可怜。现代的BiCMOS更别说了。

这不等于承认了:Vos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运放正、负输入之间 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运放接成闭环,也测不到真实Vos,见下图:

首先,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Vos是变化的,随温度、随其它条件、更随不同器件,因此,测试Vos不需要很精确,比如5%-10%的误差足够了;
其次,Vos在所谓开环状态,即输出为0时的值,与直流闭环状态,区别很小;
第三,正规测试Vos和Ib,有其自己的方法,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可以分开测,并测试的比较精确;
第四,测试Vos的电路,无论正规的方法还是厂家的方法,都是接成闭环,对被测运放的正负输入直间的电压进行放大;
第五,直流闭环状态下的运放,其正负输入直间的电压,就是Vos
最后,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直流闭环状态下的运放正负输入直间的电压,读到的就是Vos。
如果读不到,那是万用表的分辨率和精度不够,你总不会拿一个分辨到1mV的万用表,去测Vos只有0.5uV的运放吧?
用万用表直接测量Vos,会对运放的输出有影响,因为等价为并联了一个电阻和电容还有一些噪声,但只要运放的输出没有超限,那对Vos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A:
“有人说:直接买个7位半表在输入段测不就行了?
答:工程师是干嘛的?是用1块钱就能干成别人10块钱才能干成的事。”
================================================================
是您自己首先说用万用表去测的。
得到Vos不一定也不建议用万用表去直接测,但若用了越来越高级的万用表,对被测电路影响越来越小,那得到的值就越接近V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Vos是变化的,随温度、随其它条件、更随不同器件,因此,测试Vos不需要很精确, ...

我可没承认,35楼明确说明了那个不是真实Vos,其中至少包含3种其他成分。

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输入端那儿根本不存在什么Vos电压,只是数学上的等效。
产生失调电压的绝非只是运放输入级,没一级都有。

网友C:
刚才查了下,我在今年5月19号,已经发帖说明了失调问题,尤其是计算上的误解。
上面那个测试图,接成反向放大器的目的可不是把失调电压放大,恰恰相反,是把输出失调电压分配到输入端,从而得到"输入等效失调电压"。
接成闭环,主要是害怕运放饱和。运放的不少参数,都是在开环状态下测试的,比如开环增益,输出阻抗,差动输入电阻,差动输入电容等。

您没见过国标GB3442吧?运放所有的参数都是在闭环状态下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可没承认,35楼明确说明了那个不是真实Vos,其中至少包含3种其他成分。

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输入端 ...

Vos就是客观存在与运放+-输入之间的电压,与是否承认没有关系的。
而且Vos是外部参数,可以不考虑运放内部如何产生。

网友C:
lymex 您没见过国标GB3442吧?运放所有的参数都是在 闭环状态下测试的

不好意思,我不看国标,主要看TI/ADI,BB,凌特等的数据手册,和IEEE标准。
难以想象在芯片研发处于世界下游的,被欧美牵着鼻子走的,能制定什么标准。

我赞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ymex 您没见过国标GB3442吧?运放所有的参数都是在 闭环状态下测试的

国标也是照抄国外的,关键是运放所有的参数都是在 闭环状态下测试的。

运放的不少参数,都是在开环状态下测试的,比如开环增益,输出阻抗,差动输入电阻,差动输入电容等。
这就是来自所谓 TI/ADI,BB,凌特等的数据手册,和IEEE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标也是照抄国外的,关键是运放所有的参数都是在 闭环状态下测试的。

“运放的不少参数, ...

你不是半导体行业的,跟你聊这个太累。
1.你所说的国标中包含了多少项测试指标?工业标准OP IC要测试多少项指标?对比后你还敢说"关键是运放/所有/的参数都是。。。"吗?把所有二字换成大多数是不是更合适?
2.关于你所说的国标。
现在是公元2014年,你那个上个世纪80年代国标,是不是老掉牙了?当然了,你喜欢收集老古董仪器,可能是性格缘故。
我差看了下,所谓的国标中给了10多种指标测试方法,这些方法在当时可能很流行,很经典,但现在可以进博物馆了,要想知道现在怎么测的,欢迎来我们这参观,无锡许多中小公司都是在我们这测的,他们买不起或不愿意投资千万买这些仪器。

网友C:
3.上个世纪80年代, IC OP已经超过2000多types,国标给的那个电路,根本不可能适用于真么多电压OP的测试。现在不但是国外,国内的每个公司都有其测试方法,貌似还要搞保密。

不要拿保密来掩盖不了解和理解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半导体行业的,跟你聊这个太累。
1.你所说的国标中包含了多少项测试指标?工业标准OP IC要测试多少 ...

既然你认为很多参数都是开环状态下测试的,请给出具体标准,否则就是空口。
我说的“运放所有的参数都是在 闭环状态下测试的”,是指GB3442,除非能找到替代的,否则这就是现行标准。

看到“开环增益”,马上就联想到是开环测试的?Vos的意义如果都搞不清楚,岂不做了仪器的奴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认为很多参数都是开环状态下测试的,请给出具体标准,否则就是空口。
我说的“运放所有的参数都是 ...

我对失调的理解,不会太差,下面是皮毛性定义,估计不少人没看过:

https://bbs.21ic.com/icview-734514-1-1.html

不管是做带隙,LDO,OPA,PLL,ADC/DAC等,都要跟失调打交道。

就这个帖子还拿来引用,你看人家@路过打酱油。。 是怎么说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对失调的理解,不会太差,下面是皮毛性定义,估计不少人没看过:

https://bbs.21ic.com/icview-734514-1 ...

Vos的定义早就有,无需开贴重复。
回到Vos问题上来,请回答:Vos到底是不是客观存在于运放正负输入端?
如果回答是,那我不再追问什么了。
如果回答仍然是否?那你对我前面的质疑怎么沉默不做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os的定义早就有,无需开贴重复。
回到Vos问题上来,请回答:Vos到底是不是客观存在于运放正负输入端?
...

"客观存在",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那个定义,我回答NO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客观存在",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那个定义,我回答NO

这涉及Vos的测量问题。既然你说我给出的GB3442方法不适用,那么请问现行的测试Vos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C:
lymex 不要拿保密来掩盖不了解和理解错误

像HP那样的实力公司以前都公布原理图,国内不是这样玩保密?:
我说错了?

公司文件保密谁都知道,问题是不要拿保密来掩盖不了解和理解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半导体行业的,跟你聊这个太累。
...

对Vos理解错误,不能自圆其说,我的质疑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能不累吗?

对Vos的定义就不明白,更不了解Vos的测试方法,我怎么解释也没有用,我也累。

网友I:
哈哈,我只能哈哈哈。
第一个问题:
等效就是等效。而不是相等。运放的正输入和负输入也是等效连接的,就是传说中的虚短。因此接R1,在滑动变阻器上寻求一个电压值使得R1电压等效于接地就是这个运放的正输入,这样就实现了理论上的虚短。也就是等效于连接到了正向输入。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加法,确实是加法,通过这个加法,加个正的数字或者负的数字来达到纠正偏差的目的,也就是减少失调带来的偏差。

网友I:
你用最基本的理论和定义就很好理解这个问题了,别听上面的几个家伙在那里瞎扯,看多了他们的乱扯,你会更糊涂。

楼主:
在这里多谢大家的指教,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尤其要多谢 lymex, 他的耐心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用最基本的理论和定义就很好理解这个问题了,别听上面的几个家伙在那里瞎扯,看多了他们的乱扯,你会更糊 ...

高大侠你不抓紧去写书,又跑来灌水了。
别说2年,给你5年也够呛,根据经验,预计时间*2.5=实际时间。大蚂蚁电源就符合这个公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高大侠你不抓紧去写书,又跑来灌水了。
别说2年,给你5年也够呛,根据经验,预计时间*2.5=实际时间。大 ...

:lol不要嘲笑。我是不会让你们看笑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不要嘲笑。我是不会让你们看笑话的。

你要写本<月子>,我就写本<伺候月子>。

实话实说,研究生刚毕业,是不可能写书的,起码专业从事模拟电路设计(搞单片机不算)5年以上,起码啃几本专著,精读50~100篇论文,泛读200篇左右论文,然后才可能写书。

你53楼理解有误!这个电路貌似是AD率先用的,数据手册上有这个电路图。
R1上电压不是你理解那样,它是通过R1灌入最大为V/R1的电流,该电流乘以Rf//Ri得到补偿电压,通过调节电位器,使补偿电压等于运放初始失调电压,就实现了offset null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大概明白lymex的意思了。
针对vos和ib分别进行补偿,才能做到不受外围参数影响,比如信号源内阻不确定时 ...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理想情形?话说的太绝对了。
假设初始失调彻底补偿好了,再假设这个运放的CMRR是常用的100dB左右,倘若输入共模电压变动1V(不过分吧?),那么失调电压立马由0变成10uV,这里才仅仅考虑个CMRR而已!

共模电压1V很过分,楼主谈的是反相放大器,共模电压等于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失调电压/电流,两者本身就是**生蛋,蛋生**的关系,无法清晰剥离,所以不应该把它们看成独立量。

这话难道是从一个搞半导体工程者口里说出来的?

要说工程方法,首先必须遵循现行标准,其次对具体问题必须拿出可行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话难道是从一个搞半导体工程者口里说出来的?

要说工程方法,首先必须遵循现行标准,其次对具体问题必 ...

什么时候需要标准?
有没有国标规定国民一天上几趟厕所?有没有国标规定公民一天吃几顿饭?

为什么没有?因为不需要!

工程方法亦是如此。
而且工程方法,越是大人物用的,越"吊儿郎当",不严肃。具体见EDN大牛威廉姆斯主编的模拟电路设计,里面有许多大牛自我介绍他们是如何设计电路的。

运放有工业标准,包络可靠性能,寿命测试在150度至少168小时。ESD指标,封装和引脚排列。工作温度范围,等。
客户关心的有:免震荡;容忍一定的负载电容,至少90dB开环增益,轨道轨输出,宽电源电压等。

所以商用的芯片,基本就是厂商和客户两方面的事,跟国标关系不大。
我们以前用的不是GB,而是GJB,严格的很。这里不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需要标准?
有没有国标规定国民一天上几趟厕所?有没有国标规定公民一天吃几顿饭?

为啥又不谈Vos了?你刚刚知道了测试Vos的方法了吧?但为什么不把你认为是测试Vos的方法贴出来呢?

很简单,有三个原因:
首先,因为你刚刚知道了测试Vos的方法,发现与国标一样,而你又说国标过时了,所以不能贴。
其次,这个方法与你35贴的图本质是一样的,而35贴里你已经说了那个测不到Vos,所以矛盾,不能贴。
最后,贴出这个方法,等于承认了Vos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数学上的定义,这与26贴矛盾,所以还是不能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又不谈Vos了?你刚刚知道了测试Vos的方法了吧?但为什么不把你认为是测试Vos的方法贴出来呢?

很简 ...

不带这么玩的,频繁换话题。
你刚才问的是标准的事,我当然回答你标准的事
转眼又扯Vos了,咱也得一个一个话题聊不是?

网友C:
现在再扯Vos测试

具我所知,Vos测试方法不下6种!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独特方法。其中华为的最简单:直接接成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带这么玩的,频繁换话题。
你刚才问的是标准的事,我当然回答你标准的事
转眼又扯Vos了,咱也得一个一 ...

根本就没有换话题,从一开始就是谈Vo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再扯Vos测试

具我所知,Vos测试方法不下6种!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独特方法。其中华为的最简单:直接接成个 ...

没错,就是这个:http://www.freeclassnotesonline.com/Operational-Amplifier-Input-Offset-Parameters-Lab.php
不过,这种方法不恰恰证明了Vos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数学上等效的吗?与你26贴矛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又不谈Vos了?你刚刚知道了测试Vos的方法了吧?但为什么不把你认为是测试Vos的方法贴出来呢?

很简 ...

冤枉死了,我上初中那会,我哥上电子类学校,他拿回家的书,上面有讲运放。
我们家里有6.70年代的电子世界,无线电等期刊,上面也有
本科时用的是南邮出的晶体管电路设计,最后有介绍运放参数测试方法的,运放好像是老掉牙的5G23
后来学的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几乎跟这个玩意打交道。

说俺现在才知道Vos测试方法,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冤枉死了,我上初中那会,我哥上电子类学校,他拿回家的书,上面有讲运放。
我们家里有6.70年代的电子世 ...

既然你早知道运放Vos测量方法,为什么还能在26楼说出这段话来?

网友C:
再扯Vos客观存在问题

请先弄明白一个问题:
为何失调电压和电流都要有?只有一个不行吗?
为何人们喜欢把失调放在运放输入端?放输出多好啊,根据表达式,直接看出如何优化失调参数了。

看这问题问的,什么叫都要有?Vos和Ib是两个不同的参数,输入端还有输入电容、噪声等等参众多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扯Vos客观存在问题

请先弄明白一个问题:

先不要说Ib,就说Vos,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根本就不是工程上的方法,是避重逐轻。
没错,接成跟随器是一种最简单的测量Vos的方法,不妨贴出来:

Vo=Vos=运放正负输入端的电压,难道不是客观存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说Ib,就说Vos,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根本就不是工程上的方法,是避重逐轻。
没错,接成跟随器是一种最 ...

我没说IB啊,我说的是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说Ib,就说Vos,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根本就不是工程上的方法,是避重逐轻。
没错,接成跟随器是一种最 ...

你要弄清楚:系统输出失调电压Vo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公式Vo/G=Vos,G为放大器增益,这样获得Vos,它不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数学上等价而已。

你上面测试,只能证明Vo是客观存在的,而不能证明Vos是客观存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何人们喜欢把失调放在运放输入端?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事情,Vos全称是输入失调电压,不放在输入端放在哪里?感情您连Vos的字面意义都没弄明白!

网友C:
根据上面公式,如果运放工作在饱和区,意味着什么?得出什么矛盾?如果Vos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怎么没意义了?此时Vo仍有意义!它是客观存在的。

运放不加电好吧?此时Vo仍然存在,那测试Vo和Vos又有什么意义?看哪个Vos测量方**让运放饱和?

网友F:
两位的讨论,肯定让读过这个帖子的人受益匪浅的。这比那一堆放置上“精品”标志的帖子有营养的多。
我觉得两位的分歧存在误解。
1,vos存在的客观性
我理解的lymex所说的客观是指,vos物理性存在,且产生于输入级。
而xukun认为“lymex认为‘仅仅’产生于输入级”是不够准确的,我觉得xukun的意思是“vos一定物理性存在,但不仅仅有输入级产生,还有其它环节”,所以vos分析时,仅仅是建模于输入端。

我的理解:我不懂基础电路,和你们一样,不会否认vos的物理性存在,但我主观倾向于相信xukun的说法,毕竟他是专业内的人,所以我认为vos是reference to input,也就是RTI vos是数学等效概念,不能认为vos仅仅产生于输入端。

2,我认为vos还是闭环测量好,因为感觉上实现起来容易,况且也可以把误差因素降低到接受范围,当然,可能存在那种运放,它的vos和ib对于测试电路的权衡(vos和ib同时存在,导致它俩互相影响)带来困难。但是,我觉得运放在设计出来后,vos和ib的范围可能存在一个预估值,这样可能会让我们更好的选择外围电阻的值。嗯,可能吧。

网友J:
"通过公式Vo/G=Vos",这个公式在饱和区应该不成立吧!

网友C:
好,那换个方式说话:
某款OP,可以测试出它的输出噪声(失调雷同),但是,为何手册中给出的是输入噪声?直接给输出噪声不行吗?

这下听明白了吧?失调和噪声,手册中为什么给的是输入端的?

噪声可以是等效输入端的,是否客观存在另论。但Vos就是输入失调电压,本身就定义在输入端,不是等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根据上面公式,如果运放工作在饱和区,意味着什么?得出什么矛盾?如果Vos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怎么没意义了 ...

Vos是变化的,随温度,随共模电压,随供电电压,甚至随输出电压。

但是,Vos测量必须满足条件之一,就是运放必须是工作的,不能饱和,不能供电不足。否则,不加电测量运放输入端,还是Vos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两位的讨论,肯定让读过这个帖子的人受益匪浅的。这比那一堆放置上“精品”标志的帖子有营养的多。
我觉得 ...

第一点是错的,可不是出在输入端,到处都是!其中运放的封装所产生的机械作用,所贡献的失调量可不小

我前面回帖的观点是主观赞同“input offset voltage”是等效概念。是reference to input。

网友A:
引用 网友F:
...
2,我认为vos还是闭环测量好, ...

第二点,是的,所有Vos测量方法实际上都是闭环的。只是运放Vos的定义中对开环闭环没有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和你们一样,不会否认vos的物理性存在,但我主观倾向于相信xukun的说法 ...

这个就矛盾了。xukun实际上是否定Vos的物理存在

网友C:
关于为何喜欢把噪声和失调放在运放输入端,而非输出端,有两个重要哲理,与主题无关就不说了。自己翻书查资料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为何喜欢把噪声和失调放在运放输入端,而非输出端,有两个重要哲理,与主题无关就不说了。自己翻书查 ...

重复一遍,失调全称是输入失调电压,本来就是运放输入的属性,不是喜欢放哪里就能放哪里的问题。

网友C:
我上面贴了类似反向放大器的测试原理,Ly说放大器把 Vos放大,得到输出。

不能这样说,因果关系搞反了! 这个电路上电之初,输入差分电压为零,但不管是系统失 调,还是随机失调,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运放输出不为 零,这个不为零的输出经过反馈电阻,反馈到输入端,然 后放大器把此时才有的差分输入电压放大,得到更大输 出,如此反复,最后到达稳态。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Vo是因,Vos是果,起码开始时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os是变化的,随温度,随共模电压,随供电电压,甚至随输出电压。

但是,Vos测量必须满足条件之一,就是 ...

不能这么说吧?非线性工作区也是可以的。

网友A:
我太累了是不是?我好想在对一个逻辑不清晰、语言含混、模拟电路又不通的人在讲运放?Vos的定义还要重申、要重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复一遍,失调全称是输入失调电压,本来就是运放输入的属性,不是喜欢放哪里就能放哪里的问题。 ...

TI的罗伯特在混合信号IC测试一书中,上来说的是输出失调,然后才说输入失调。
所以你认为失调专门指输入失调,是不对的。

网友A:
这个电路本来就是测量Vos的方法之一,怎么就得不到Vo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认为失调专门指输入失调,是不对的。 ...

就凭你这句话,我绝对可以给你扣上一顶“概念不清”的帽子。
你多查一查不同的“权威的书”,看看Vos到底是什么的简写。

网友C:
你再读读你83楼怎么说的,那地方可没Vos!

网友C:
重复一遍,失调全称是输入失调电压,本来就是运放输 入的属性,不是喜欢放哪里就能放哪里的问题。
。。。。。。。。。
你想表达的是:重复一遍,Vos的全称是。。。。。

是你表达出问题了,不能怪我。

网友A:
随便找一下,到处都是Input offset voltage
Input总知道是什么意思吧?难道Vos不是描述运放输入的?

网友C:
但是,Vos测量必须满足条件之一,就是运放必须是工 作的,不能饱和,不能供电不足。

。。。。。。

这个说法不一定对。
开环照样可以测,可能需要存储示波器,麻烦点。
假设开环下,运放反向端接1V电压源,如果大致判断失调电压是5mV,那么同向端从0.9V扫描到1.1V,然后看示波器上运放输出上升波形的50%处,到1V之间的电压差,就是Vos

网友A:
要讨论问题首先要搞清概念。失调=输入失调电压,没想到连这个概念都不清楚,让我怎么说你?还有讨论下去的必要吗?

失调=输入失调电压?那么输出失调的简称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矛盾了。xukun实际上是否定Vos的物理存在

他应该不是否认物理性存在。他认为那是个‘等效概念’。如同我们都知道RTI noise这个概念,那个voltage offset/offset voltage 也是一个RTI voltage offset。
RTI —— Reference to Input
RTO —— Reference to Output
比如下图(供参考,因为AD620不是单纯/单一的OPA)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他应该不是否认物理性存在。他认为那是个‘等效概念’。如同我们都知道RTI noise这个概念,那个voltage o ...

但他否认的是 “客观存在”,认为Vos只是数学上的等效,用电压表测不出来,不就是否认物理存在?

网友A:
另外,他不会引用,总是把我说的话放在前面,好像是他说的似的。

呵呵,你‘点评’他的帖子,他没法‘回复’引用。他是拷贝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别人的点评。好像没这个功能。

网友F:
我个人认为lymex和xukun说的都对,当然,我这不是墙头草、两头倒哈。
我的理由是:
我个人就是一个不懂基础电路的、应用设计工程师,我无法确切知道 voltage offset to output是由OPA哪部分产生的,但是有这么个关系被发现了——Vosi*Gain = Voso;这是lymex的观点,而且使用这样的工程化观点,做起工作来很顺畅,而且我个人就是这么干的。
但xukun是研究基础电路的,他会追究本质原因,即便是测量方法,他也会追究极致精确,比如那些闭环测试offset voltage是否是“真实”,那些offset nulling方法是否真的精确制导到vos和ib。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但他否认的是 “客观存在”,认为Vos只是数学上的等效,用电压表测不出来,不就是否认物理存在?
...

我觉得讨论之前,应该搞个术语列表,双方都赞同了,那么开始辩论交流。
我跟你一样,提到vos,那肯定是input端的事儿。而且我也认为就算是等效的,那也是客观存在的,不然我一直那么用,做什么呢。
而xukun认为“什么叫客观存在”,而我前面回帖改了叫法“物理性存在”。
而xukun认为用万用表不可能“直接”得到vos,而我们认为“怎么会不能,分分钟就得到了”,其实这是“直接和间接”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认为lymex和xukun说的都对,当然,我这不是墙头草、两头倒哈。
我的理由是:
我个人就是一个不懂基础 ...

运放输入基础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由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差分放大器,由于发射极接在一起,因此这两个三极管的Vbe的不同就产生了Vos。

我与他通篇都是讨论这个Vos,可他总是介绍进来其它概念,比如输入失调电流、输出失调电压,讲不过就玩文字游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讨论之前,应该搞个术语列表,双方都赞同了,那么开始辩论交流。
我跟你一样,提到vos,那肯定是in ...

对啊,直接能用表测量Vos,那当然就说明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物理上确实有那么个电压,能让你去测量。
我每次买到运放,首先就是接成跟随器加电看电流,然后就拿万用表测试Vos,包括零漂移运放,因为这样就可以最简单的判断运放的好坏,包括是否为假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基础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由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差分放大器,由于发射极接在一起,因此这两个三极管 ...

Vos这么简单?你看书少了

这个不是说Vos,而是说 运放输入基础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呵呵,你‘点评’他的帖子,他没法‘回复’引用。他是拷贝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别人的点评。好像没这个功能。

呵呵,我试试

网友C:
来一段TI的资料:

Each stage of an op AMP.  has dc input errors .including an input offset voltage ,input bias currents.and an input offset current.the dc error components and drift of each stage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amplifier dc errors.

网友F:
我见过的资料都是一说输入失调电压,就说由于输入级mismatch造成的。我也没见过其它资料说“还有别的原因”。
但是因为xukun的专业背景,我主观选择相信“真的不止输入级mismatch这么单一”。就如同我以前认为一个电阻怎么会非线性失真,后来看到资料,真有人研究这玩意儿,去观察测量电阻对信号造成的失真。所以,我想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原因造成一个现象。
不管怎样,在应用级电路设计里,能知道输出失调和输入失调的关系,然后因为OPA作为信号的调理核心,把失调建模到输入端,对分析误差量有意义,这是可被信任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来一段TI的资料:

Each stage of an op AMP.  has dc input errors .including an input offset voltage , ...

请不要再玩文字游戏了,难道我每次说话都要全部说全,不能有省略?
第100贴不是说运放的Vos,而是说运放基础电路的Vos,那里只有一级。

网友C:
行了,原因找到了,大半天口水没白费。
原来你们误以为输入级的Vbe或Vgs的不匹配是造成失调电压唯一原因?!
其实运放中任何一个元器件"不标准",都可能会贡献输出失调电压。

又玩文字游戏,看贴要看全,哪里有说“唯一”了?
相对而言,输入级的贡献最大,跟噪声类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的资料都是一说输入失调电压,就说由于输入级mismatch造成的。我也没见过其它资料说“还有别的原因” ...

他的概念是什么参数都要考虑,什么对什么都有影响。比如他这段话:
失调电压/电流,两者本身就是**生蛋,蛋生**的关系,无法清晰剥离,所以不应该把它们看成独立量。

理论上,的确谁和谁都有相关,但工程上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以一定的误差范围内,得到分别测量Vos和Ib的可行电路来。
实际上谁又去考虑那么多因素?或用数学推导?直接就是仿真、测量。

网友K:
一个字,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基础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由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差分放大器,由于发射极接在一起,因此这两个三极管 ...

老大,你还真是错了

Vos是数学等效的物理存在,不止存在在输入BJT。两个三极管Vbe不同会有Vos,belta造成的ib不同也是Vos的来源,还有你上面的电阻,不可能也是完全一样的,也要通过输入管折合到输入。很简单,左边的电阻是Rc1,右边的阻值是Rc1+deltaR。甚至当后面级联更多级运放的时候,每一级运放都有失调,也要折合到输入。

在实际中,这个Vos是物理存在输入端的,但是都不是直接测到的。一种办法就是楼主图上调一个输入让输出为0,读这个输入就是Vos。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老大,你还真是错了

Vos是数学等效的物理存在,不止存在在输入BJT。两个三极管Vbe不同会有Vos,belta造 ...

只要是物理存在的,就是可以测量的。
电压测试工具有很多,有些表在测量时是不需要测试电流的,比如很早的电位差计,这种仪器测量方法与Vos的定义方法类似。
另外,如果运放是闭环工作的,反馈电阻不是很大,那么普通数字万用表的确可以直接测量Vos。测量的时候运放的输出电平可能会有少许变化,或者引入一些干扰噪声,但测试的结果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老大,你还真是错了

Vos是数学等效的物理存在,不止存在在输入BJT。两个三极管Vbe不同会有Vos,belta造 ...

他想不通的是:如果不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能用仪器测到?

从头到尾看看你那些矛盾的帖子,是你想不通

网友A:
根据定义,Vos是让输出为0时加给运放输入的电压,用表XMM1直接测量,就是Vos

所以,Vos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用表测量的。
我曾经想不通的是,明明电压在那里摆着,居然有人认为不是客观存在的。

网友C:
⊙o⊙,还没转过弯来。。。

如果仍转不过弯来,**说Vos是客观存在的,那神仙也没招了

神仙要是来了,那就是客观存在的。

网友C:
两个一个1欧姆电阻串联,电路图中可以等效地用一个2欧姆电阻表示(不考虑功率耐压等),有人用表在两个电阻那一测,显示2欧姆,于是下结论:这儿有一个2欧姆的电阻,而且这个电阻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我用表测到了。。。

不知所云。在讨论Vos,说什么电阻做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o⊙,还没转过弯来。。。

是你质疑Vos的客观存在性,说不存在,但又拿不出其不存在的证据。
要知道,证明一个本来存在的东西 不存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闭上眼睛、捂起耳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你质疑Vos的客观存在性,说不存在,但又拿不出其不存在的证据。
要知道,证明一个本来存在的东西 不存 ...

唉,昨晚因这个帖子,弄到夜里12点还没睡,今天一直打盹没精神

现在看来是浪费时间!

这点小事何必呢,不过,学到了测量Vos的方法,也算收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唉,昨晚因这个帖子,弄到夜里12点还没睡,今天一直打盹没精神

现在看来是浪费时间!

才想明白啊?不晚。

我本来都不说话了,可你总在跟帖,我哪能来而不往呢?

今晚继续,如何?

网友C:
同志们,Vos为何无法仿真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志们,Vos为何无法仿真到?

肯定可以仿真到,是你刚刚了解到Vos的测量方法,还不熟练。

对了,忘记了,允许我补充一下:运放的Vos现实中不存在的,所以根本仿真不出来,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志们,Vos为何无法仿真到?

看来那个唯一认为了解的运放测量Vos的方法你都不了解,就这样以后还怎么在半导体行业上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根据定义,Vos是让输出为0时加给运放输入的电压,用表XMM1直接测量,就是Vos

不错,这个是测Vos的方法,但是这种测试并不是直接测量,而是调节输入让输出为0的间接测试,读一下输入值。

Vos是现实中存在,是可以仿真得到一部分的,需要工艺文件的支持(仿真只是Vos的一部分,Vos还有一部分来自版图)。Vos是一个静态值,用DCmatch可以拿到。有兴趣可以看下cadence手册中的DCmatch仿真方法,多说一句,DCmatch仿的BJT和MOS的模型有点区别,MOS的Vos是准确的,含BJT的Vos是没有belta差别的,精确的拿到含有belta也就是ib差别的需要用蒙特卡洛仿DC。 这部分的仿真主要是完成设计的最优化,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做的Vos最小,然后版图的那部分来自对版图的控制。

Vos的仿真和测量是有区别的。测量的时候,Vos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值,芯片已经生产完成。 仿真的时候,很多条件未定,所以我们仿真的时候,要用各种工艺角,要用蒙特卡洛去估计芯片生产完成后的区间分布,要用后仿去确定版图的影响等等。 Vos的仿真的确讨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一个最大值去估计最坏情况来满足系统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错,这个是测Vos的方法,但是这种测试并不是直接测量,而是调节输入让输出为0的间接测试,读一下输入值 ...

终于有个明白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不错,这个是测Vos的方法,但是这种测试并不是直接测量,而是调节输入让输出为0的间接测试,读一下输入值 ...

“Vos是现实中存在”------同意

网友L:
头一次看此贴,略惊
由于己经不能从头看那么多篇幅了,也就无从准确判断各方全面观点了
研究设置voS的意义原本在于输出端的失调,但是往往失调会令其饱和而掩蔽实际的数值评价,因此需将它折算至输入端,而做为一个外部可测参数,它并不计较理会是由内部何种(失调)因素形成,这也是“老抽”黑箱含义。
很多参数都是在这种意义下定义出来的
因此,至少83楼认识是不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头一次看此贴,略惊
由于己经不能从头看那么多篇幅了,也就无从准确判断各方全面观点了
研究设置voS的意义 ...

那么请问:
1、Vos是描述哪里的参数?或是什么的属性?
2、Vos主要产生的原因?
3、Vos是客观存在的吗?

网友L:
明儿上电脑细看再说,手机看这么多会有遗漏,初步印像是您错了

能否具体说一下哪个句子或那个部分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错,这个是测Vos的方法,但是这种测试并不是直接测量,而是调节输入让输出为0的间接测试,读一下输入值 ...

注意:dcmatch≠失调,两回事。你再看看你说的手册附录D。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错,这个是测Vos的方法,但是这种测试并不是直接测量,而是调节输入让输出为0的间接测试,读一下输入值 ...

你这很多说法有问题,比如最后一段第一句,Vos怎么可能是定值???你测10次可能有10个不同结果。想精确测定不容易。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那么请问:
1、Vos是描述哪里的参数?或是什么的属性?
2、Vos主要产生的原因?

1.它是定量表述“即便输入为零,输出也不是零”非理想特性的,是输出失调折合到输入端的等效参数
2.它是由运放设计制造偏差形成,是内部一系列电路效果叠加,并非单一电路节点
3.所谓“客观存在”应该是指下列电路中的两点:1.受控输出;2.电阻(路)压降V=I/R

网友L:
当我关注本帖时,已经124楼了,发现它里面别有洞天,按习惯从后往前翻阅至80几楼,然后就有了125楼
从头看到25楼,找到了争论焦点起源“Vos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运放正、负输入之间的电压”

同时看了老9和凉的大多帖子,赞同其焦点认识,例如“失调和噪声处理方法几乎完全类似,都是同时用电流源和电压源放在运放输入段”,“恰恰相反,是把输出失调电压分配到输入端,从而得到"输入等效失调电压"”等

作为错误,例如40楼图,恰恰证明“Vos是输出失调Voso经过折合运算到输入端”的
(Voso是“客观存在”的受控源输出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这很多说法有问题,比如最后一段第一句,Vos怎么可能是定值???你测10次可能有10个不同结果。想精确 ...

DCmatch只是一种分析方法,和AC,tran一样,至于怎样拿到输入失调电压,自己实际去仿。

Vos在测试中,可以认为是定值。你说说怎么不是定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H:
DCmatch只是一种分析方法,和AC,tran一样,至于怎样拿到输入失调电压,自己实际去仿。

Vos在测试中,可 ...

你不可能拿到!
你那手册上说的很清楚,预测失配都难了,何况失调?牵扯到热,机械等因素。

网友A:
引用 网友L:
1.它是定量表述“即便输入为零,输出也不是零”非理想特性的,是输出失调折合到输入端的等效参数
2.它是 ...

有关Vos,也叫Vio,或Vios,为input offset voltage即输入失调电压的缩写,是运放的一个重要参数,因此是描述运放的无疑。
至于Vos是具体描述哪里的或许不需要具体描述位置,其实都不重要,我与xukun的争论焦点不在这里。

从Vos的定义上看,是在输入端所加的电压:
VOS, is defined as the DC voltage that must be applied between the input terminals to cancel DC offsets within the op amp

从Vos的来源或起因,通常主要是运放的输入级造成的:
VIO is normally attribu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put differential pair in a
voltage feedback amplifier. Different processes provide certain advantages.
Bipolar input stages tend to have lower offset voltages than CMOS or JFET input
stages.

从运放或Vos的等价电路上看,是在输入端串联了一个Vos:

我与xukun的争论焦点就是下面两条,既然您参与进来,那么就请也表个态(前面的3有点模糊)
1、Vos是客观存在的
2、用表放在运放输入端可以测得Vos

以上两点,缺省条件当然是运放处于稳定工作状态,比如不能不加电,也不能让运放共模电压超限或让运放饱和,或者是正在放大一个频率和幅度都很高的信号。

网友L:
这种偏见发生在您身上或多或少有些令人惊讶
首先,这个失调成因是由运放内部一系列偏差的叠加,最终反映到输出端
虽然,通常认为最前级影响最大,但肯定不是唯一
即便,假设失调是唯一发生输入级,那也不是必然直接反映在输入两端电压差值

我们把这些失调因素集总等效处理,合理假想一个“失调源Vos_”串于输入端
当外部一个测试源Vos便与失调源Vos_相抵,从而使得输出为零了
此时,我们把这个“测试源Vos”叫做“输入失调电压”

至于那个“射随器型测试电路”说明了什么?请您三思而后我们再谈
到时,您的2个焦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不知道老9全部观点,也不涉及失调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关Vos,也叫Vio,或Vios,为input offset voltage即输入失调电压的缩写,是运放的一个重要参数,因此是 ...

第二条要修改下,我说的是无法测到准确值,用表直接测,得到的结果含有杂质。大意如此,具体怎么说的翻帖子就行,我一个没删。

非常赞同最后一句。我也是不删自己的贴,别人跟帖后也不去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种偏见发生在您身上或多或少有些令人惊讶
首先,这个失调成因是由运放内部一系列偏差的叠加,最终反映到 ...

有的书,说法确切多了:input-referred offset bias voltage
有两个关键,一是refer,二是bias
所以我经常建议,学电路尽可能,甚至是必读英文(否则低效,走弯路),学唐诗宋词必多中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种偏见发生在您身上或多或少有些令人惊讶
首先,这个失调成因是由运放内部一系列偏差的叠加,最终反映到 ...

用不着啰嗦这么多,核心关键就是一个:可以用表在运放输入端测到个电压,这个电压数值还近似等于Vos。
据此,有结论:Vos是运放输入端客观存在的电压。(否则测不到啊)

你把他这个心病解决了,就完事了。

前面说的对,只是先有存在、后有测量。另外我没有任何心病,我的帖子也是从头到尾,说法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这种偏见发生在您身上或多或少有些令人惊讶
首先,这个失调成因是由运放内部一系列偏差的叠加,最终反映到 ...

您这个帖子我的确是三思后回答的。至于偏见,我希望能够具体指出来,是指我说的哪句话。我刚才的帖子是引用了别人的三段话,然后问了两个问题而已。

Vos的确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但输入级贡献最大就可以了。我也从来没说过什么唯一的话。
“我们把这些失调。。。。”---------中间的这段就是Vos的定义,我前面也引用过。

射随器模型说明了:Vos主要从输入级产生,经放大达到输出端,再通过反馈回到输入,自动补偿了Vos而已。

第二个问题是否被回答其实无所谓,这主要是个实践问题,答案我早就知道,因为我一直是这样测的。
xukun曾经戏称我疑虑“为什么Vos能测出来而不客观存在”,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疑虑,是确信Vos的客观存在才去动手测的。
我相信,搞电子、搞电路的人,直接用表测量Vos的人不会多,怀疑Vos客观存在的人更不会去用表直接测量Vos。这种东西属于“谁测谁知道”的范畴。

也许您说我的偏见就这两条吧?那没关系,人各有志,想法也不会一样,我在本帖里也不是为了说服谁、纠正谁,我只是宣扬我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因此我的方法是基于定义、公理和事实,加以推理得到结论,同时配合实践方法进行验证。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目的已经达成。

这两个观点,其中“Vos是客观存在的”是我主动说的,而“用表可测Vos”是被追问出来的。至于我说Vos是客观存在的原因,下贴会展开。如果需要,我也可以详细说明一下为什么可以用表直接测量Vos。

网友L:
很好,您明白130楼这句话的意思了吗——“3.所谓“客观存在”应该是指下列电路中的两点:1.受控输出;2.电阻(路)压降V=I/R”(老9说过“不是马氏那种客观存在吧”)
还有135楼——“此时,我们把这个“测试源Vos”叫做“输入失调电压”
请您3思的是那个“射随器测试电路”原理,显然你被表象迷惑了——你测的那是“自行外加的测试源”!
做了个测试原理图,希望不再需要我来解释什么

网友K:
前面给了个“看图识字”,估计各位都认识那几个“字”(Vos和Ib)了。

至于这几个“字”是否存在,那要看那几条曲线是否存在了。显然这些曲线客观存在(可能会有些摆动,但这不影响其存在),则曲线上面的那些特定点也必然是客观存在,而这就是我们要去找的参数。

前面提到了采用电压跟随器的简易方法测Vos,下面给个图示说明:

这图画的相当明白,斜蓝线几乎是45度角(假设横轴、纵轴的标尺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前面给了个“看图识字”,估计各位都认识那几个“字”(Vos和Ib)了。

至于这几个“字”是否存在,那要看 ...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许多人不知道Vos是如何实测的,只是死记硬背资料上一些东西。

如果谁不信,你让HWM(酱油)把实际操作步骤叙述一遍就知道了,就用他贴的这个原理图,只叙述必要关键步骤。

网友C:
他贴的这个图,暴露了不知如何实测Vos,只是看了下tyw那本电子书,就胸有成竹了?太假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他贴的这个图,暴露了不知如何实测Vos,只是看了下tyw那本电子书,就胸有成竹了?太假了!

...

搞电子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反反复复兜圈子装神弄鬼干什么。你知道实测Vos就说说怎么测,不知道就闭嘴。

论坛跟你家开的似的!!

网友A:
135楼的“射随器”是笔误吧?我在139楼也跟着笔误了,应该是“跟随器”,就像140楼图的下标写的那样。
不过,这个图画的不是跟随器,是与我在113楼贴的图是一样的。

我认为的跟随器法测Vos,就是121楼的图,也是xukun在64楼提到的最简单的测试Vos方法,不是自行外加的测试源,重新贴一下并再次描述:

此种测量Vos的方法原理:Vos主要从输入级产生,经放大达到输出端,再通过负反馈回到输入,自动补偿了Vos。由于Vo不是严格的0,因此会引入一个微小的误差,同时由于运放的增益G也不是无限,根据负反馈理论,实测值Vo与Vos之比为G/(1+G*1),由于G比较大,因此实测值Vo与Vos非常接近。

网友L:
140楼图是145楼图的等效原理!
能够一眼看出这个等效关系,道行非同小可
看到140楼图,能很快明白的,其模电悟性极强
说到家了还不能理解,那就令人遣憾了

没关系,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完美的

网友C:
退一万步,就假设Vos由输入差分对产生的,其他地方都是理想的,简单计算下:
假设Ic的不平衡分量为△Ic,负载RL的不平衡分量为△RL,那么仅仅由不平衡分量产生的输出为Vo=△IcRL+Ic△RL,然后除以差模电压增益gmRL,立马可得Vos=VT(△Ic/Ic+△RL/RL)。

据此可以看出,Vos仅仅是数学等价而已,无法证明其是客观存在的。

Vos基本上是由差分对的Vbe不平衡引起的,用不到那么复杂的数学计算,直接就有Vos=Vbe1-Vbe2

网友J:
我们以前叫压随器,还真不知道现在标准称呼是什么。

压随器其实很合适,对应英文的voltage follower

网友A:
认识Vos客观存在的意义
来本论坛者,有搞理论的,但大部分还是做工程的,或者是模拟电路设计者、制作者、使用者。因此,此楼就像139楼答应的那样,粗浅的谈一下Vos客观存在的现实意义。

什么叫“运放Vos的客观存在”?
稳定工作的运放,其正输入和负输入之间,存在一个可测电压,其值等于Vos。
什么叫“稳定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必须加电,不能饱和,共模输入电压不能超限,不能处于100个大气压下,不能正在放大一个频率和幅度都很高的信号。
有人会问:你这个Vos可与Vos的定义相差很远。其实不远,是有差异,因此严格说这个电压值是近似等于Vos,不过相差不多,工程上可以认为相等,我可以另开贴详细说明。
更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Vos客观存在?我认为Vos客观不存在,那你说这些不是毫无意义了吗?没关系,如果需要我还会加以详细解释。这里是技术论坛,我相信技术问题总会有结果。即便暂时没有结果,那就继续讨论。

就先让我说说意义,可能有很多,我暂时想出了以下5点:

1,运放的设计
运放设计者可能不多,需要很多专门的理论知识,我当然是外行,不过试图说明一下Vos客观性的意义。
其实有个参数独立性原则,就是尽量让运放的参数由单一要素产生。
比如让Vos尽量只与输入级有关,Ib尽量只与输入级有关,增益带宽积(GBW)尽量只与增益级的米勒电容有关,最大输出电流只与末级有关。
Vos是运放重要参数,而且主要由输入级决定,就应该在设计时尽量保证Vos只局限在输入级,而不是让后面几级的其它参数变动影响了Vos。
只有让Vos主要局限在输入级,那才好只在输入级对减少Vos下功夫。
如果让一个RTI概念就认为运放所有部分都对Vos的产生有贡献,那解决问题时就抓不住主要矛盾,甚至无从下手了。如果调节了某个参数不仅GBW变了,其它参数也改变,那就属于参数相关性大,是设计中要避免的。
一旦Vos的产生位置被主要局限在输入级,也可以集中精力解决Vos的变化问题,比如用恒流源减少供电电压变动的影响,比如用电压跟随法降低Vos对共模电压的依赖性,比如用几何对称和功率输出部分散热途径对称来减少输入对管的温差,借以减少Vos的温漂。

2,Vos的测量
Vos的测量,一贯给人以神秘、困难、专业的感觉。由于Vos很小、输入很脆弱、测量电路很复杂,甚至连很多专业人员都不了解。
不是吗?试问以前有多少人知道测量Vos的国家标准?至少xukun不知道。
我再问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论坛里到底有多少人亲自动手测过运放的Vos?

那么,测量Vos真的那么难吗?其实不然,测量Vos一不神秘,二很容易。只要了解了Vos就是客观存在于运放正负输入直接的电压,那不太简单了。电压在那里,用电压表直接去测就行,就这么容易。
当然,不是所有的电压表、万用表,都能直接测Vos。
说“地震可以震死人”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地震都死人,弱小的地震很多。
说“用表可以直接测Vos”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表都可以直接测。比如运放的Vos为0.5mV,你用一个分辨只有1mV的三位半万用表就测不出来。如果运放的Vos指标只有5uV,那恐怕只有用xukun在35楼提到的7位半才能测量出来。
当然,他在那里说的挺在理,用那么精密的万用表去测量Vos,不是工程上的方法,因此才有更现实、但也比跟随器更复杂的测量Vos的电路。
不过,我自己就有7位半,是为别的目的买的,但 牛刀已在手,偶尔杀条** 又有何妨?
总之,Vos测量根本就不神秘,关键在于理解Vos的客观存在性,才能方便的理解各种Vos测量电路。

3,运放筛选
筛选就是在一批参数离散性比较大的运放里面,通过测试,剔除不满足要求的,留下合适的。
筛选Vos的工作其实主要就是测量Vos,与上述2一样,只不过测量要设计的方便、快速、可靠,适合多人同时操作。
另外,筛选也是比较老的一种方法,在元件质量不太过关、人工费便宜的时代盛行,目前不提倡。

4、调试和维修
装了个系统不按期望的那样工作,或者有一个仪器设备有问题要修理,这是两个很常见的场景,而仪器设备出问题往往是工作不太正常,比如超差,怀疑有问题的对象往往是运放。为了判断运放是否性能变差或超过共模电压范围,一般要得知Vos。由于方便性的原因,不适合把运放拆下来搭个电路去测,此时就可以直接测量Vos。

5,Vos补偿
运放设计中当然让Vos越小越好,所以理想运放Vos=0。运放选用过程中,当然一般也是选Vos小的。不过,小Vos运放即所谓高精度运放,价格贵,由于成本原因或来源问题,如果找不到Vos合适的运放,或者要求非常高现有运放不满足,那就可以采用Vos补偿方法。
补偿的目的在于尽量消除已有的Vos,使得在无信号时从被测量端向运放看进去,电压为0。是的,如果存在Vos,那么从输入端看进去,电压是不为零的(假设信号源内阻不为0),这就是Vos的客观存在。只有承认Vos的客观存在,才能理解Vos补偿电路,或者设计更合适的自己的补偿电路。

本帖贴主,开始的时候不了解Vos补偿,或与Ib补偿混淆(见1楼、12楼、17楼、20楼),其实也是对Vos的客观存性不了解。
楼主在11楼提出了个问题,当时我只给出了简要回答,在此稍微详细的回答一下。
问题:请问Vos的外部补偿方法是怎样的?能否有资料参考?
回答:参见冈村的《OP放大电路设计》第35页。把图贴出来,红圈、绿圈是我加的:

先假设输入=0,同时假设Ib=0或已补偿。
如果不补偿Vos,就是绿圈处直接接地,那么红圈处的电压就是Vos(这里就涉及了Vos的客观存在性)。
这个非零电压经过运放放大Rf/Rs+1倍后,出现在输出端,产生误差。
因此,依靠左下角几个元件形成的补偿电路,在绿圈处一串联了一个与Vos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压,就可以补偿Vos,使得红圈处的电压为0,因此输入为0时输出也为0,达到理想运放效果。
这个补偿电压有多大呢?设+V=15V、-V=-15V,那么经R1和R2分压后,调节VR,大约得到-6.8mV到+6.8mV的电压,足以补偿大多数运放。
(不过,不要轻信“理想”,不理想的因素多去了,很多因素比如电源电压、温度、时间,都能引起补偿的不理想,所以Vos补偿要看场合)

网友C:
建议这个问题不要深究了,讨论到此为止吧,因为隔行如隔山。

比如147楼评论,连常见的Vos定量计算都没弄清。
比如148楼Vos测量,目前电路仿真器世界顶级厂商CANDENCE都不能不承认,精确仿真失配失调是非常苦难的;连模电大师格雷都承认,想精确测量Vos很difficult。但ly认为统统很easy。
比如7位半表,测量Vos真实值要把杂质去掉,对于nA级电流,用7位半表很过分吗?
比如第1条运放设计,每个参数一个自由度,调节起来是容易了,但电路规模必定臃肿庞大,得不偿失。很多参数都是相互牵扯的,家常便饭。
而且Vos与输入级之间逻辑关系弄错了,输入级的噪声和失调很重要,主要是由于位置,而非设计者控制在输入级的。
。。。。。。。。

网友C:
。。。。。。
先假设输入=0,同时假设Ib=0或已补偿。 如果不补偿Vos,就是绿圈处直接接地,那么红 圈处的电压就是Vos(这里就涉及了Vos的客观存 在性)。 这个非零电压经过运放放大Rf/Rs+1倍后,出现 在输出端,产生误差
。。。。。。。。

看,因果关系颠倒了,没有**,哪来的蛋?

鸡和蛋的因果关系本来就说不清楚,他比喻我也回敬。至于那句话,我的的观点自然与他不同。其实这个因果关系到底如何对对我的论断成立否 无关
lymex 您终于也开始扯鸡蛋啦!老9的重点是“因果关系”这句话
更正:没有蛋,哪里来的鸡?
没有蛋,哪里来的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建议这个问题不要深究了,讨论到此为止吧,因为隔行如隔山。

比如147楼评论,连常见的Vos定量计算都没弄 ...

深究很好。我已经说了,后面还有贴。隔行不怕,您有什么行业知识尽管说,当然保密的除外。只是不要弄那么多数学公式和推导,会冷落观众的。

可以说Vos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本身存在的。
测量Vos easy是说在满足一定的、比较宽松的误差前提下,即精度要求不高的前提下,毕竟本论坛er大部分不是搞专业测量Vos的。专业测量Vos的当然要遵从标准,比如国标。
用7位半直接测量Vos,“杂质”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你去实测一下试试就知道了。当然,环境不能有太多的电磁干扰,手如果脏的话不要碰表笔。
第一条运放设计,我没说一定要独立,而是作为原则尽量独立。谁说原则不能破呢?
Vos是要尽量控制在输入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建议这个问题不要深究了,讨论到此为止吧,因为隔行如隔山。

比如147楼评论,连常见的Vos定量计算都没弄 ...

今天讨论到此为止吧,我保证8小时之内不在本贴再发表任何言论。
洗洗睡吧,不要搞到像那天那样太累太困,明天都有事情可做是吧?

网友L:
@xukun977 你的思路宽跳跃大,俺自叹弗如。可这次的“客观存在性”则行成共识
@king5555 没有一个人跑题,老9老抽也基本都没扯,只不过讨论重点聚焦到“Vos的测量性”上了
@lymex 您的错误性越来越明显了
A.就失调的产生机制层面讨论,很容易接受“Vos基本上是由差分对的Vbe不平衡引起的”观点
B.就Vos概念和测量层面上讲,就没有这么稚纯了:平衡电流偏置下电压表直接测两输入压差得V+-,也无需连接反馈回路,岂不更简单更直接?
若真能证实——无论依据什么测量标准——Vos=ΔVbe,那么我就站在“客观存在”观点的正方一边
C.就失调补偿调零层面,只要外部电路适用(也不涉及宽工况),它可以傻瓜一样不管VosIosΔVbeΔhFE,令Uo=0就好

可见,我们讨论问题依聚焦层面所考虑方面也是不同滴

网友C:
运放的设计,难就难在要折中考虑几十项指标,一般以一两项为主,兼顾其他。
说整个运放,话题太大,现在仅仅考虑其中一个MOS管,就能说明问题,假设管子沟长L变小,IC和ID不变,那么:
管子面积按平方L变小
VEF增大,VDSsat不变
VA变小
本征AVI变小
CGS,CGB,CGD,CDB,CSB变小
fTi变大
热噪Sv变大
1/f Sv变大
1/f SI变大
fc变大
△VGS △ID/ID变大
速度饱和效应变大
输入等效直流失调电流变大
输入等效交流噪声电流变大
。。。。

什么叫牵一发动全身?这就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不可能拿到!
你那手册上说的很清楚,预测失配都难了,何况失调?牵扯到热,机械等因素。

你真能扣字眼,我说的很明白了,DCmatch仿真是拿到设计的一部分,这设计部分是可控的。的确还有一部分Vos的组成是仿真得不到的,但是,这只是说仿真得不到,不是说测试得不到。搞清楚仿真和测试的区别。我在122楼的帖子没改过。
当芯片生产制造完成,所有误差都确定了,怎么测不到?仿真手册,拿仿真说测试,真行。

Vos最主要的来源是输入级,这点lymex说的没错,只是lymex有个观点值得商榷。Vos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不是描述运放的,比较器也有,还有不能用表在运放输入端直接测到Vos。134楼中ADI那个原理图没错,但是你测不到Vos,你可以认为Vos接在负输入端,是运放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运放外面你可以直接测到。这样就意味着需要外部接一个-Vos去补偿间接测到Vos。

网友C:
关于测量需要国标

这个说法太不靠谱,目前许多大公司都有自己测量方法,许多高校都开发出了自己方法,比如德而福特,人家开发出更精准的频域测量法。

好不夸张地说,倘若以国标为准,大半公司企业高校都违规了。你们抓紧报告国标委去严肃查办吧

国标、行标、企标,之间的关系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L:
@xukun977 你的思路宽跳跃大,俺自叹弗如。可这次的“客观存在性”则行成共识
@king5555 没有一个人跑题, ...

A. 能接受就好。其实不接受也没关系,那个是运放内部的事情,我的论断可以不考虑,就是像以前说的那样,把运放作为“黑箱”足够。只是我看xukun在147楼弄的太复杂、太间接,因此我才给出一个直接的东西。
B. 是啊,我就是喜欢简单和直接的,我与xukun争论的焦点中,我的论断就是。证实Vos=ΔVbe要难一些,因为不同运放的输入级差异太大,需要限定的条件太多。
C. Vos补偿的作用,是让无信号输入的场合,或者0输入信号但信号源内阻比较大的时候,放大器的输入端的电压为0。不补偿这个电压就不为0,那样对有些信号源是不允许的,或产生误差。而“不补偿这个电压就不为0”这个论断就需要“Vos客观存在”作为支持。对于另一些信号源,不在乎这个电压,那可以只用楼主主贴的方法进行补偿。因此,要分场合,不能一概而让Uo=0。

至于我的“错误”,实际上我是在逐渐挖一个坑,同时也一直告诫人们离坑边远点,而149贴是实际上把坑挖的更深一些。
等下午吧,抽点时间开始回填。

网友H:
好吧,我只是小小的设计工程师,不懂这些国标高大上,我只能辅助我们的ATE和lab测试,你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真能扣字眼,我说的很明白了,DCmatch仿真是拿到设计的一部分,这设计部分是可控的。的确还有一部分Vos ...

把话说清,哪一部分仿真不到?

网友C:
什么输,什么赢啊?这个软件我天天打交道,还能不知道这个?

网友L:
A.在147楼点评的出发点俺懂,但同时映露出“客观存在”论点的错误依据
B.Vos成因主要于ΔVbe,这不过是方向性认可,而不是测量数值上的认同
C.略,仅限于“客观存在”及“测量性”层面讨论

我说的“错误”也仅限于对Vos“客观存在”认识(翻看帖子可知),不讨论设计制造成因和调零电路(一掠而过)
因为它涉及一个参数的提出及其测量,仅此而已

网友C:
证实Vos=ΔVbe要难一些,因为不同运放的输入级差异太大,需要 限定的条件太多。
。。。。。。。。。。。。。

1.证实方法很简单,用肖克莱方程直接就把集电极不平衡,等价转换为VBE不平衡了。
2.精密运放OP07是如何修调失调电压的?是不是激光修调集电极电阻的,243欧姆一个单位,失调是uV级别的。这验证了我上面计算是有依据的。
3.运放输入级差别还真不大,起码世界上99%OPAMP输入级雷同,不管是基本差分对,复合管,超beta管,还是741那样的级联管,计算方失调方法雷同。

好,理解成 这是在支持我。 但我说的不同运放,包括了FET输入的、MOS输入的、仪放,不是一个ΔVbe那么简单,所以需要很多限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L:
A.在147楼点评的出发点俺懂,但同时映露出“客观存在”论点的错误依据
B.Vos成因主要于ΔVbe,这不过是方向 ...

A. 依据我还没说呢,等下午
B. 就测量这个动作而言,只要结果,不考虑成因。至于是否能测量出来,我可以单独有帖。

网友A:
有关Vos是客观存在的证明

论断:常规运放,直流稳定工作时,其正输入和负输入之间,存在一个可测电压,其值近似等于Vos。

论断用语和条件解释:
论断?嗯,这里主要是想用数学过程和逻辑的方法,来证明我的说法而已,叫什么其实无所谓,叫定理也可以。
什么叫常规运放?就是常见的运放,但为了简化,此处暂时不包括电流反馈型运放和一些罕见的特殊运放。
什么叫“稳定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必须加电,不能饱和,不能自激振荡,共模输入电压不能超限,反馈电阻不能非常大,环境不能有强烈电磁干扰,不能处于100个大气压下,不能正在放大并输出一个频率和幅度都较大的信号。
怎么又是近似等于了?以前说等于是一种近似的说法,要是精确的说反而就是近似了。Vos除了定义以外都不会是精确的,这里尽管用数学过程,但被证明的是物理亮,精度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像数学量那样说1就是1。这里的近似主要是因为运放增益不是无穷引起的,见引理4。
运放的Vos不是一个精确的参数。比如1.00mV算合格的话,同批次的运放出现0.30mV、-0.70mV都属于正常。况且Vos随很多参数变化,比如随各种电压、随温度、随时间,因此在在线判断运放的时候,测量Vos要求的精度也就低一些。

引理1,运放在直流稳定工作时,其正输入和负输入之间,存在一个电压。
证明:
直流稳定电路中,任何两个节点,均存在电压;
命题中的运放工作时是直流稳定电路,其正输入和负输入是两个节点;
因此,运放正输入和负输入之间存在一个电压。
引理1证毕。

引理2,存在电压即可测
电压可测,不是说随表找个表,随便某两个节点,随便一测就能得到结果。
电压可测,是说对某个电压,总会找到一种工具或/和方法,在特定的误差极限范围内,可以得到电压值。
注意这里的电压是指宏观电压、直流稳定电压。如果某个节点上只有几个电子在那里,或不流动,就超出稳定直流的范围了,运放如果有这种情况,也属于非常规运放,不再本论断涉及的范畴之内。因此,本论点内的运放均为可测。
引理2证明完毕

附加说明:
电压是各种电路最常见的参数之一,测量电压的方法和手段众多。
别的不说,就说万用表,手持的从常见的3位半、4位半,到6位半;台式的从5位半6位半,到7位半和8位半,适合各种范围、各种分辨和各种精度的电压测量要求。
另外,测量微小电压的工具,还有纳伏表,甚至pV表。
有人会说,有个1uV的电压,要测到0.1%,你能做到吗?这个的确难为我了,总会有一些要求,不仅我测不了,我也不清楚用什么方法可以满足。但是,我不知道别人可能会知道,今天测不出来明天可能会测出来。
还有,如果测量表一放上去,明显的改变了运放的工作状态,那也说明测试是有问题的,比如输出产生了强烈的干扰,那就是测试的时候引入的,说明环境比较差;再比如输出达到饱和,说明表的内阻特别低,或者运放的反馈电阻非常高。
总之,可测就是能测,可测不是随便测,可测也不一定一定要测。

另外,本引理的逆 也是成立的,即电压可测即存在。
当然,不合格仪器、超范围使用、不符合厂家条件下使用、测试方法不合适、仪器损坏等不在此例。
举个例子:某电压表内阻10M,并有一个内部偏流,使得表笔悬空时读数为1.00mV。而恰好要测的电压也是1.00mV附近,那么表笔接到测量点和拿下来,读数没什么差别,你说是测到了电压还是没测到?
这就属于测量方法的问题了,可以通过表笔反接来解决。另外,也需要测量前校准,最简单的校准就是表笔先短路看读数,或者自己用电阻分压做个1.00mV的电压源,用万用表正、反向测试互相确认。
有关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微小电压,我可以以后开贴说明。

引理3,当运放输出为0时,其输入端的电压就是Vos
Vos的定义是:在运放输入端加一个电压使得运放输出为0,这个电压就是Vos;
由于运放是线性器件,工作在线性区,因此当运放输出为电压为0,则在运放输入端的电压就是Vos。
引理3证毕。

引理4,当运放输出不为0时,其输入端电压近似等于Vos
对于运放输入端的电压来讲,运放输出为0或不为0,差异由主要由运放开环增益不是无穷引起的误差,比如LM741,最小增益50V/mV,这样当输出为10V的时候,输入会变动最大0.2mV,为Vos-max=5.0mV的4%,即近似程度为96%。
因此,当运放的输出电压在不饱和的工作电压范围内改变时,运放的输入端电压变化不大,近似等于Vos,而在输出电压正好等于0时输入即为Vos。
引理4证毕。

由于论断中所规定的运放及条件满足引理1、2、3、4,因此论断成立。

老抽,你这是褒还是贬啊
精神可嘉,令我相当滴佩服....

网友C:
我倒,憋半天憋出来4个lemma,证明基本都是直觉。

拼写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有关Vos是客观存在的证明

看了这段,着实让我激动了一下....,回过神来说几句心里话。

其实,关于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这两个参数,实属器件的“界面特性”。我曾经有个帖子(非电子硬件类),就是强调“封装”的,这是个系统工程的概念。对于器件,无论是器件的设计者和使用者,都必须有个统一的“界面”,这里的“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就是一例。

关于这个东西,我特意画了两幅图,虽然戏称是“看图识字”,但我认为确实是达到了目的。原则上,那两幅图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认识的搞器件的工程师不少,绝大多数是“进去了能出来的”,所以一般都能与他们正常沟通。当然,也可能有些奇葩的,但毕竟是极少数(至今好像在现实中未曾遇到)。

谢谢!我知道里面很多地方不严谨,时间也不多想到哪说到哪。

网友C:
中国人讲话喜欢拐弯抹角,比如这句% 我认识的搞器件的工程师不少,绝大多数是“进去了能出来的”,所以一般都能与他们正常沟通。%

先表扬器件工程师,"能进能出"说明技术高超。
"能正常沟通",说明说话人的技术水平≥器件工程师。

根据以上两个论断,立马可得结论:说话人的水平也技术高超!
你看多会拐弯?

不过可惜啊,失调问题不是器件工程师的关心要点,拍马腿上去了。

王奉瑾 -10

网友C:
lymex 拼写错了

。。。。。。。。。。
抓紧翻书看了下,**力还行,没记错!

怕就怕在已经错了,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K:
引用 网友C:
4个所谓的引理,起码错了3,考虑太片面。.
不过你自己说故意在挖坑,目前为止,只有酱油一个人,奋不顾身 ...

我对那些干实事的,都非常敬佩。他在此是力图想表达他的看法,虽然具体的方式欠妥,但毕竟是努力了,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

你呢,始终未曾认真地回答过一个问题,而那些个无聊的问题却提了一大堆,以此来彰显你的水准。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些“学前班”滴东西,而其结果多为不了了之。

可以肯定,你的书基本是白读了,虽然看似读了不少。至于你是什么的,我不想去猜,但基本定位错不了。

补充一句:

那个启示录中的记录贴还会增加,那个“高论”集也还会不断地增添新的内容,如果发现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对那些干实事的,都非常敬佩。他在此是力图想表达他的看法,虽然具体的方式欠妥,但毕竟是努力了,这一 ...

你眼呢?别的地方不说,这个帖子我回答多少问题了?

南辕北辙,回答越多,XX越多
连个基本定义的没沾边,这叫“认真地回答”?如果是没读过书的话,那就别参和了。

网友C:
还干实事,你和之前ID. HWM,99%的帖子,都是教科书上公式。
懂点这个就叫书没白读?
懂点这个,就不叫学前班?

王奉瑾 -10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还干实事,你和之前ID. HWM,99%的帖子,都是教科书上公式。
懂点这个就叫书没白读?
懂点这个,就不叫学 ...

本人现实中所干的事绝不会呈现在21IC,猜也没用....

本人在21IC上的所有主题帖,基本都是有针对性的,所呈现的内容“不多不少恰如其分”。

至于“学前班”,这里还有连“学前班”那点内容都不懂得,阁下可以对照定位。

网友L:
又一例“所见即所得”,不能理解参数定义和测量方法之间的原理关系

读过的书中就有明确中文说法:Uos,又称“输入补偿电压”
注意它的动词属性,表明它是“被使之”,细节区别于“存在有”

@xukun977 顺路打听一下:带有调零功能的运放,它是针对Vos呢还是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又一例“所见即所得”,不能理解参数定义和测量方法之间的原理关系

读过的书中就有明确中文说法:Uos,又 ...

Vos

那Ios怎么办?

网友C:
等一下,画个图,上公式,否则扯不清。

这个帖子,再次证明,把运放当做黑匣子看,是不行的。

网友C:
见下图,图中RTR为修调电阻,图下面为BJT的输入偏执电压和电流,是推导失调的基础。

先结论再论证吧

网友C:
插播新闻:

lymex 怕就怕在已经错了,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

lemma

基本翻译

n. 引理;辅助定理;

。。。。。。。。。。。。。。。。。。

牛津词典也拼写错了?

网友C:
根据上图,易得不加RTR时的失配失调电压电流为:

注,图中的IC,Ae等,均为两管相应值的平均,△T等为两管相应值之差。

网友C:
失调电压表达式,共三项,后两项由于结温和机械应力导致的失调,都可以控制在20uV内,第一项一般是0.2mV,明显占主导地位,补偿就补它。

如上图,如果调整RC1.2比值,使对数为1,那么失调电压为零,温漂也为零。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根据上图,易得不加RTR时的失配失调电压电流为:

根据178图,如何得到 Voffset = Vbe1 - Vbe2

KVL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根据178图,如何得到 Voffset = Vbe1 - Vbe2

这不是明显在证明lymex的结论么?

你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这不是明显在证明lymex的结论么?

上面推导过程,以及实际的调零电阻接法,清楚地表明了失调电压主要来源。
根据肖克莱方程,很容易把集电极不平衡量,数学等价地转化VBE不平衡。这个并不支持差分对同反输入端"客观存在Vos"。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上面推导过程,以及实际的调零电阻接法,清楚地表明了失调电压主要来源。
根据肖克莱方程,很容易把集电 ...

其实你们二位大神,并不见的谁完全对或谁完全错,只是看待问题的思维和角度的不同。

网友H:
本来真的真的不想再说了,实在忍不住了。

输入级,不是只有输入对管的!失调的主要来源,在输入级的“输入对管”和“负载”上,至于方程,要不要用固体物理代替上面的半导体物理的?  那个东西,只要一个工艺参数就够了,读一下库文件。计算公式上,拉扎维的模拟CMOS那本中文版书上P380,看看工艺参数是怎么通过设计反映出来的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其实你们二位大神,并不见的谁完全对或谁完全错,只是看待问题的思维和角度的不同。 ...

本人参与较晚,仅十数贴
—本人回帖—

老9的即便有错误,但也不明显,也不敢去绕,一不小心就会被坑埋
老x的观点有明显问题,错源全部基于对Vos的理解上了:
1.认为Vos是由Vbe差值形成,自然表现在两输入端压差而“客观存在”
2.测试中,我把补偿电压Vos看做与“零输入电压”串联,他把Vos直观看成是“并联压降”
3.主题第一行末“目的为调整运放的失调输出电压为零”,一句话几乎代表了Vos全部意义,理解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其实你们二位大神,并不见的谁完全对或谁完全错,只是看待问题的思维和角度的不同。 ...

其实,最关键的在于理解:任何电压都是客观存在的。
当然,脑子里想的电压、纸面上写的电压、电脑程序中某个电压变量的值代表的电压等除外。

至于各电压是如何形成的,那原因和计算可是各异,不过简单看,电压都是从电源那里来的,
即便没有电源,电路中各电压为0,也是客观存在的。

网友L:
凡人都会出错,或认识或计算的,或表达或口误的

论坛讨论,一开始还都是个人真实意思表达,接下来是扩展争论,最后往往更多的则是狡辩了

175楼等“带有调零功能的运放,它是针对Vos呢还是Ios?”意在引出**蛋问题
       “据178图,如何得到 Voffset = Vbe1 - Vbe2”?意在邀老x再入话题
178楼等急于表达其它,不小心跑偏了

25楼“Vos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运放正、负输入之间的电压”
40楼“Vos就是客观存在与运放+-输入之间的电压”
70楼“Vos=运放正负输入端的电压,难道不是客观存在的?”
100楼“两个三极管的Vbe的不同就产生了Vos”
这是我所不赞同的所谓“客观存在”的原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凡人都会出错,或认识或计算的,或表达或口误的

论坛讨论,一开始还都是个人真实意思表达,接下来是扩展争 ...

跟他说,他听不懂地,他就旧仪器仪表多,理论水平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C:
初次知道lymex是在东莞论坛,让人叹为观止的不是他有什么惊人研究成果,而是很有钱--买了许多老旧仪器,并在无线电杂志上展示了满满一屋的仪器。

无线电,电子世界等是我年轻时最爱,由于上面知识较为基础,上大学后很少看了,所以lymex发表的**只是扫了眼,内容几乎忘光,但照片上作者有印象:由于败顶,看起来50多岁了,面相忠厚,看起来跟东大王志功教授想象,所以有些好感。

但这个帖子让我改变了对他的印象,初次领略了此人毒舌,跟素日刻意装扮的老好人形象,相去甚远,下面是其跟某人谈话:
。。。。。。。。。。。。。。。。。。

lymex 2014-8-309:13

XXX : 看了一晚上 不建议你和XUKUN在辩论了 哈哈 老 实说那家伙说好了是个是呆子,说差了就是个搅屎棍 没什 么真实能力 哈哈 ... 多谢您的建议。
不仔细看,只不过这次他跟我帖认为我的观点不对,我要 维护正确的说法而已。 我很理性的,等会看我的帖子,我 会尽量少的不与他直接争论,而是描述事实,让更多的人 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
。。。。。。。。。。。。。。。。。。。

网友C:
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人,对其除了鄙夷,就是鄙视。
有种当面说。

就因为我在这个帖子里表达了不同意见,就到处骂人,是不是小肠**肚了?
也就是很有钱罢了,掉什么掉阿?

既然要当面说俺就说 XUNKUN977技术是个草包,专门琢磨华而不实 人品是个骚包 做人是大学问,彻底鄙视他

网友A:
1、论坛讨论技术问题,就事而不对人。
2、xunkun977涉嫌入侵他人系统。
3、公开别人私信是令人不齿行为。
4、如果说“呆子”、“搅屎棍”是骂人的话,那些话不是我说的。
本人一贯言行如一,要不是他私信与我,我不会在其它场合对任何人谈及此帖或此贴涉及的人。

网友L:
如此说来老x也算位公众人物了

论坛嘛,有人气有热度就好,你好我好他也好什么都好

Dshi来凑热闹了,又去了
老5也闻风而来关注那错离别花了
不火都难

网友L:
其它的講到重點,糾正了有人認為Vos沒有客觀存在,以及過于強調虛短現象

这里有个毛病,总是看不到实质
——没有一个人“過于強調虛短”,不要说“過于”加“強調”了,就连“虛短”俩字都没有人提到过
——这里讨论的“客观存在”说法的含义,不是所有文哲背景的人都清楚的
——能说说Dshi的“重點”和“糾正”在那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论坛讨论技术问题,就事而不对人。
2、xunkun977涉嫌入侵他人系统。
3、公开别人私信是令人不齿行为。

什么叫入侵?什么叫不迟?
难道你不知道留言板是公开显示的?所有注册会员都能看到?
既然是站方公开的东西,用得着入侵嘛?本身就是公开的东西,怎么就不齿了?

如果说绞屎辊不是骂人,那我把签名写成"lymex是绞屎棍",你不介意?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已经干了,为何不敢承认?骂人也只敢偷偷摸摸?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公开场合刻意塑造温文尔雅形象,背地里净干恶心事,说恶心话, 真是判若两人!

网友O:
打住,打住,两位无论各自技术看法如何,都是资深坛友,版主也不好随便删你们任何一边的帖子,此贴技术之外的争吵到本楼截止,下面再有的,就只有删除了。

老张,这二货又跑到那边挑衅,如何是好啊 特么树欲静而风不止,俺忍了一天了,哈哈
到本楼截止。

网友C:
刚才查看了下大作+图解1pA电流源+,贴中对网上光胃流传的<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倍加推崇。

这个帖子始发于东莞论坛,帖子第一段提到的ID(xynn)就是我在那个论坛的ID(不知什么原因,3年前登陆不上了,后来就很少去这个论坛,模拟板块逐渐衰落了),帖子是由北京史总发的,史总是各大论坛比较少见的集理论与实战为一体的人物,我比较佩服,但英雄寂寞,在论坛上没有多少人能陪聊的,也很孤独,在38度发了几个帖子,也少有人会,因为那儿人多喜欢拆旧仪表玩,对理论兴趣不大。

网友C:
跟史总这样的人玩,几乎没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一是由于其学识渊博,这就创造了"善解人意"的基础与条件,二是真正对技术痴迷的人,性格往往较正直,这就创造了正误分明的基本性格条件,不同于滑头派,爱拉帮结派。

网友C:
这个帖子对我有激励作用,继续**多看书,多啃专著,逛论坛才不会被年老人物欺负!
去年**看到夜里3点甚至5点,半年后发现脖子疼,心想完了,肯定是颈椎病,花170拍片,居然正常,休息半年又能开工了

扯到这为止,有空多看书了。

还是要深入查一下,别有隐患啥滴,毕竟万一夭折了,也是损失

网友H:
运放又不是没有Vos为0的,军口航天口的Vos用激光修过的。

Vos在低压高速场合里比较重要,现在很多东西用数字代替了,但是在一些极端的环境,还是需要模拟的。

虚短虚断说的是运放的高输入阻抗和高增益。这两个概念虽然被用烂了,在一些场合不是适用,但是即使有Vos,虚短依然存在,只是串联进了Vos。Lgz有个观点是对的,Vos是串在高阻端,而不是并在高阻端。

网友L:
引用 网友P:
老六,輸入失調電壓是越小越理想,但是卻不能沒有它,Vos完全等于零會怎樣呢?我認為相當于兩個輸入端短路 ...

您的背景真不适合在这儿这样地讨论这类问题

老x好就好在“总是花篇幅努力去说明自己的认知”
——咱首先看到的总是人家的靓点
您的关注点就是从“识别L为扼流圈”开始,继而是“准确‘旁路电容’”
黯点自然也存在——到如今也还不知道Vos为何物
“Vos完全等于零會怎樣呢?我認為相當于兩個輸入端短路”——不知道是该;P还是该:dizzy:

“Vos”作为一种现象——失调,当然它是必然存在
“Vos”作为一个“电路结果的综合折算电压源”,它是不为端子直接测量的

为了便于讨论,建议咱们先把Vos概念定义统一了再说
教科书有概念说儿:输入失调电压,又称输入补偿电压,它是指输入电压为零时的输出失调折算到输入端的数值
规范也有测试说儿:为使输出为零,输入端所(外)加的补偿电压,是为“输入失调电压”
岛上有什么说儿?

网友Q:
从电工的角度,我认为vos显然是客观存在的,否则估计连这个帖子都不会有。

当然,这个“物理量”是如何产生的,涉及到很多方面,更不会局限于输入端,运放中的任何器件都有贡献,这一点没人否认(包括主辩的两位)。

两位大侠的观点都有很多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我并不认为xu大侠的数学等效观点有错,但是,不管是可以触摸的比如皮球还是数学“等效”或“描述”出来的比如引力,都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吗?

网友L:
都别走啊
175楼“带有调零功能的运放,它是针对Vos呢还是Ios?”
182楼“如何得到 Voffset = Vbe1 - Vbe2”
动机实为提醒老x的,目的是希望看到:
18楼“来说明必须Ib和Vos同时补偿
165楼“是否能测量出来,我可以单独有帖”

203楼“Vos是串在高阻端”,就是强调“外加一个电压源”,去平衡抵消各失调因素的集中等效,并把这个电压叫做Vos
“高阻端”表达得好,它意味着“输入端子不可能形成电压源”(而输出低阻端却可以产生电压Uo)。如果再不能证明Vos=△Vbe的话,那“失调电压”就不可能直接测量,也就没有“客观存在”性了

除了我这个反应迟钝又很少接触模拟电路的(RF除外),我相信其他人都已经心知肚明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