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地线与主板0V短接

楼主(2014-07-30):
今天量了电脑USB供电负极和电脑机壳相通,何解。

网友A:
电脑的主板通过螺丝固定在机壳上,主板上的螺丝孔那部分裸露的焊盘是主板的地,主板的地也是USB的地,这么解释可以吗

网友B:
:L这是最基本的设计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基本的设计规范!

这样的话,负极就和大地短接了,这样好么,我搜了一下,说这样好的人理由基本都是稳定性更好,抗干扰更强。但是假如我从电脑接个232(带屏蔽)到其他设备上,那这台设备直流负极也和大地短接了,设备的机壳也连入了直流负极,这个危害挺大,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负极就和大地短接了,这样好么,我搜了一下,说这样好的人理由基本都是稳定性更好,抗干扰更强 ...

金属机壳都和大地连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负极就和大地短接了,这样好么,我搜了一下,说这样好的人理由基本都是稳定性更好,抗干扰更强 ...

首先纠正一点,232是负电压通信!
它认为的正电平是-3 —— -15V,负电平是3 ——15V,而0电势点还是大地!

所以地线相同根本不存在你说的这种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