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循迹小车如何控制直角弯

楼主(2014-07-30):
(无正文)

网友A:
速度這麼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這麼快啊

不是 速度问题  我也有降低速度  但还是不行 不像跑弯道圆弧那样可以慢慢循迹 这个直角弯循迹不了

网友B:
拐弯无非就是左右轮速度不一样。拐大弯(圆弧,较缓)左右轮同向,速度差别就行;拐急弯(直角)可以一轮静止一轮转或则一轮正转一轮反转。

网友C:
这个吧,我有经验,不是看电机,也不是看传感器多少,我们当时用了3个传感器,小车各种走交叉,直角都是下意思,30°多的锐脚都没问题,所以,从程序角度思考

网友D(2014-09-04):
引用 网友C:
这个吧,我有经验,不是看电机,也不是看传感器多少,我们当时用了3个传感器,小车各种走交叉,直角都是下 ...

能说说你的经验么

网友E:
采用多传感器提前预知,配合电机转速的快速控制,5楼的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C(2014-10-07):
引用 网友D:
能说说你的经验么

加传感器目的就是实时采集信息,你用串口调试可以看下,实际在小车冲出去前一刻你是采集到了拐弯的信号,由于电机和车的惯性,动态响应太慢,没等电机反应,车出去了,又采集到下一刻新的数据,而且这个信号可以长时间保持(因为一直在循迹,找不到路啊哈哈哈),所以想想怎么解决信号的实时性和电机的惯性,其实很简单,说出来就一句话,一行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传感器目的就是实时采集信息,你用串口调试可以看下,实际在小车冲出去前一刻你是采集到了拐弯的信号, ...

恩,那在每次检测到信号后都给电机一个短时间向后运行的代码,之后再进行拐弯,或者减速拐弯?这样可以解决不

网友A:
請問解決了嗎

引用 网友C:
加传感器目的就是实时采集信息,你用串口调试可以看下,实际在小车冲出去前一刻你是采集到了拐弯的信号, ...

是什么代码,急求,谢谢

网友F(2015-07-09):
黑线两边的传感器,一边有信号另一边没信号了,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是直角了。

网友(2015-10-20):
引用 网友C:
这个吧,我有经验,不是看电机,也不是看传感器多少,我们当时用了3个传感器,小车各种走交叉,直角都是下 ...

你好,看到了你的3路循迹传感器写的程序比较厉害,锐角都能轻松过去,能不能麻烦把你的代码分享下给我,方便的话麻烦发我邮箱lin135162@163.com

网友G(2016-10-16):
引用 网友C:
加传感器目的就是实时采集信息,你用串口调试可以看下,实际在小车冲出去前一刻你是采集到了拐弯的信号, ...

延时程序

网友H(2017-05-28):
小车转弯一直压直角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小车转弯一直压直角是什么原因呀

转向过于提前了呗,传感器前瞻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