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Cube视频培训计划

楼主:
ST今年推出的STMCubeTM,为新用户开发STM32带来极大便利:

1. PC端软件STM32CubeMX以图形化配置工具的形式帮助用户根据应用配置STM32 MCU引脚、生成各模块初始化代码;

2. 针对不同产品系列的嵌入式固件包STM32CubeF0/STM32CubeF2...集成了广泛的中间件软件和屏蔽底层硬件的抽象层驱动,为应用向高端平台移植和向低端平台裁剪,提供了极大便利。

楼主(2014-07-30):
相比之前各个产品系列的“标准外设固件库”,STM32CubeTM是一个革命性开发工具。

对于客户之前开发使用的“标准外设固件库”,ST还会继续维护并支持。

对于新的产品设计,我们强烈推荐使用STM32Cube来加速你的开发过程,并为以后的产品平台移植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下是目前上已经出来的关于STM32Cube的各项资料索引:

请访问
www.st.com/stm32cube进行下载。由于资料量比较大,如果呼声较高,我们可能会根据大家的意见在顶楼开个21ic的下载帖。

文档索引
文档 名称
相关软件
STM32CubeMX for STM32 configuration and initialization C code generation
STM32CubeMX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CubeL0 firmware package for STM32L0xx series
STM32CubeL0
STM32CubeL0 Nucleo demonstration firmware
UM1749
Description of STM32L0xx HAL drivers
UM1779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CubeF0 for STM32F0 series
STM32CubeF0
UM1787
STM32CubeF0 Nucleo demonstration firmware
UM1739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CubeF2 firmware package for STM32F2xx series
STM32CubeF2
UM1766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CubeF3 for STM32F3 series
STM32CubeF3
UM1784
STM32CubeF3 Nucleo demonstration firmware
UM1723
STM32CubeF4 PolarSSL example
STM32CubeF4
UM1725
Description of STM32F4xx HAL drivers
UM1730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CubeF4 firmware package for STM32F4xx series
UM1743
STM32CubeF4 demonstration platform
UM1721
Developing Applications on STM32Cube with FatFs                                   (文件系统)

UM1722
Developing Applications on STM32Cube with RTOS                                   (操作系统)

UM1734
STM32Cube USB device library                                                                    (USB)

UM1720
STM32Cube™ USB host library                                                                    (USB)

UM1709
STM32Cube Ethernet IAP example

UM1713
Developing applications on STM32Cube™ with LwIP TCP/IP stack

网友A:
还是需要加强啊,我用F207,自带的app里的sdio直接能用,生成的就不能用,具体也没深究
还有中文路径是不行的

网友B:
不错的开发工具、用这个很省时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尽快上手STM32Cube,ST将推出原厂工程师讲解STM32Cube的培训视频。特别强调:是中文讲解的视频

并且我们也会在
9月全国巡回研讨会上向大家着重介绍和推荐我们的STM32Cube,研讨会报名请点这里

以下是初拟的STM32Cube培训内容,如果大家有什么关心的问题,可以在本贴提出,或者对该视频的内容有何建议都可以在本贴发表你宝贵的意见。

1. Cube 结构
   <1> CubeMX 简介
   <2> HAL 介绍
       i. HAL,Middleware
       ii. 目录结构

2. HAL 原理
   <1> API 类型: 通用API 与 扩展API
   <2> HAL 实现方式:轮询, 中断, DMA
   <3> RTOS保护机制:可重入性
   <3> 回调机制

3. HAL 使用
    <1> 软件架构
   <2> API 用户接口
       i. 一般外设接口
       ii. 高级外设接口( Low level driver(NAND, NOR, SD card),Middleware支持 )
   <3> 回调函数接口 (触发机制及应用方式)
                初始化回调
                中断回调
                错误回调
   <4> RTOS下HAL的使用
   <5> HAL与Std(标准外设库)的区别,如何从标准外设库转到Cube
   <6> 修改 HAL库 使之更适应于客户应用(discuss),添加函数(符合HAL风格)

4. CubeMX配置
   <1> MX 功能
       i. 芯片选项及评估
       ii. 功耗评估
   <2> 使用Cube完成外设初始化
       i. GPIO, ADC, USART... 简单外设
       ii. Ethernet, USB, SDIO 高级外设

网友C:
求视频,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
支持,前几天下载不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尽快上手STM32Cube,ST将推出原厂工程师讲解STM32Cube的培训视频。

并且我们也会在9月全国巡 ...

结构原理介绍很重要,原厂?English?

网友E:
第二楼,我看到的乱码,不知道是不是手机问题;

网友F:
视频最好配中文的

网友G:
说实话,很多次想用这个软件,折腾来折腾去,还是没有学会使用...

网友H:
最好一路next就能搞定啊....
我现在还没找到这玩意怎么好用法...的确要开个培训了.

网友I:
用了几次,最后还是放弃了,以后再说吧!

网友J:
求视频,下载了不会玩,看看视频学习下:)

网友K:
全英文的,不利于上手和调试,

网友L:
额 视频什么时候发放

网友M:
求视频,中文
那个报名我报了,他发给我的图片上汉字是乱码,所有的编码都式过了

网友N:
等着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原理介绍很重要,原厂?English?

原厂工程师是中国人,当然是中文视频。

ST在中国有技术支持团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楼,我看到的乱码,不知道是不是手机问题;

啊?这么悲催啊?

2楼前部分是文字,后部分从PPT拷过来的一个图表。

你看到的整个2楼都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最好配中文的

中国工程师讲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很多次想用这个软件,折腾来折腾去,还是没有学会使用...

STM32CubeTM有两个部分:PC端软件 - STM32CubeMX,MCU端固件 - STM32CubeF0/F1/F2/F3/F4......

你可以把你“折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来,工程师在讲解的时候可以比较有针对性。

另外,也欢迎莅临我们9月份举行的全国巡回研讨会。届时工程师会向广大用户讲解STM32Cube的使用和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求视频,中文
那个报名我报了,他发给我的图片上汉字是乱码,所有的编码都式过了 ...

你是说“全国巡演研讨会”的报名确认函是乱码吗?

需要我帮你确认报名状态的话,可以私信我你的信息。

另外,乱码的问题我会追后台的工程师处理的。谢谢你的反馈。

网友A:
啥时候放视频?
最近刚好有点时间,正在熟悉这个
以前都是一个工程拷贝来拷贝去,添加头文件路径....
这个确实方便
用SDIO  DMA 只能添加一个?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 Stream 3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void)
{
  BSP_SD_DMA_Rx_IRQHandler();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 Stream 6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2_Stream6_IRQHandler(void)
{
  BSP_SD_DMA_Tx_IRQHandler();
}

网友O:
期待培训视频啊

网友P:
楼主,什么时候出中文培训视频啊?

网友Q:
非常支持,最好有中文资料,这样能很快上手。

网友R:
这个工具确实很给力。。。
比别的厂家强太多
很能抓住工程师的需求。。。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全国巡演研讨会”的报名确认函是乱码吗?

需要我帮你确认报名状态的话,可以私信我你的信息。

有qq吗,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qq吗,加一下

你可以直接私信我。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直接私信我。

私信怎么玩

网友S:
报名了收到的是乱码

网友T:
支持,省力省时的开发工具

网友U:
  年初就发现stm32cube了,正在新项目中使用,嘎嘎。。

期待视频中着重讲一下RTOS的嵌入、USB模块协议栈在带OS时的使用、Ethernet协议栈的使用等。

网友P:
楼主,好像生成环境中的选择MDK ARM 版本只有4.73版本,没有最新的MDK ARM 5.1版本吗?

网友V:
这种教学视频着重应该讲实例,比如怎样配置模拟量输入采集,pwm输出及故障控制等等实例,不要讲stm32cubeMX本身的什么架构什么原理的,我们又不是造stm32cubeMX的,我们只是把stm32cubeMX作为一个工具,所以希望这个工具是傻瓜型。我们造设备时总是想象使用者是个傻瓜会怎样?乱操作而不出问题。

网友W:
看起来不错,赶快去了解了解,我要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好像生成环境中的选择MDK ARM 版本只有4.73版本,没有最新的MDK ARM 5.1版本吗? ...

在输出项目时有选择不同的工具以及对应的版本。

MDK5.1现在没有的话,可能会在STM32CubeMX的下个版本加入

网友X:
研讨会就不去了,最好能下视频,随时可以看看。

网友B:
迫不及待了、、希望能快点看到视频哈哈、

网友Y:
用这个工具搞了一个小项目

我很奇怪为什么库函数全部重写了,API和以前的全不一样,资料太少了

网友Z:
我已经 很精通了,感觉 还是有些小bug,失业大大的1

网友AA:
什么时候推视频?有没有具体时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已经 很精通了,感觉 还是有些小bug,失业大大的1

能否说说哪些你发现的小bug呢?帮助我们更好的完善这个工具,造福广大STMCU用户,造福人类: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什么时候推视频?有没有具体时间表?

时间很紧迫啊,工程师们已经开足马达了。

今年9月份的全国巡回研讨会上会对STM32Cube进行讲解,期望您能届时莅临:loveliness: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时间很紧迫啊,工程师们已经开足马达了。

今年9月份的全国巡回研讨会上会对STM32Cube进行讲解,期望您能 ...

去不了啊,这个时间要找工作了,前段时间,用过cubemx,简单设置不能生成工程(比如只设置io翻转),必须要复杂一点的才能生成工程(带中间件),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网友Q:
等待视频的推出来,一直在关注

网友AB:
看了这么久我还是不知道视频在哪里看或者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看了这么久我还是不知道视频在哪里看或者下载

关于STM32Cube的视频,还没有开始制作了,目前在征求大家意见阶段。

其他技术视频(以太网的初级课程、进阶课程;其他一部分产品视频)在置顶帖里有观看链接、课件下载、视频文件mp4下载。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关于STM32Cube的视频,还没有开始制作了,目前在征求大家意见阶段。

其他技术视频(以太网的初级课程、 ...

好的,谢谢,只是可惜现在还不支持F1系列

网友B:
STM32CubeMX好像里面的库比起标准外设库少了接近一半的函数啊?好多函数都找不到、而且和标准外设库的兼容性也不是很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还是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AC:
如果有中文的资料,我想比视频来的实在。

网友AD(2014-08-30):
哈哈,有视频下载没,有这个配置太方便了

网友AE:
界面设计了吗

网友AF:
求视频,指导

网友AG:
觉得这个适合一线工程师使用,缩短产品研发时间。在校生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学好。

网友A:
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见视频,啥时候出来

网友AH:
用了几次,没弄明白怎么用!

网友T:
很不错,飞思卡尔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I(2014-10-09):
这个帖子不错,支持

网友AJ:
都没有视频

网友AK(2014-12-09):
啥时出视频教程啊,我等的花儿都谢了

网友A:
什么时候有消息啊  怎么?? 放弃了??

网友:
视频不错。为啥F1系列还不出cube?

网友AL(2015-01-08):
F1系列的为啥没有cube,不是主流的产品吗?

网友AM:
期待视频啊,最近刚了解这个东东,不过资料太少

网友AN:
求视频,中文

网友AO:
建议举办 STM32 PMSM FOC SDK 和 Cube培训班,这两部分很受欢迎,但是自学很困难。

网友AP(2015-02-13):
等待中文资料!

网友AQ(2015-03-26):
试问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香水城主所说的培训内容,谢谢!

网友AR:
请问视频教程什么时候上线啊?

网友AS:
啥时候这个软件来个中文版本就更方便了

网友AT(2015-05-03):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尽快上手STM32Cube,ST将推出原厂工程师讲解STM32Cube的培训视频。特别强调:是中文讲解的视频 ...

请问介绍HAL的使用的中文视频出来没有?在哪里可以找到?正在学习CUBEMX,但是用的HAL和标准固件库差的有点多...希望能有个教程

网友AU:
很好的学习资料 感谢分享

网友AV:
好东东 视频在哪呢?

网友AW:
我认为cube最大问题是兼容性不够好,基于java开发,经常会发生库找不到的情况! 尤其是公司内网离线包加载,成功率很低

网友AX: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尽快上手STM32Cube,ST将推出原厂工程师讲解STM32Cube的培训视频。特别强调:是中文讲解的视频 ...

香版,培训视频在哪啊?刚知道有这个东西,

网友AY:
把培训视频放到网上啊,有时候没有时间去培训

网友AY:
还有最好有ST技术支持的邮箱也发出来,有时候代理商搞不定的问题,可以找ST的FAE来解决,就像TI的技术支持·一样,基本上给TI的FAE发邮件,都回答,这个很好,但ST这方面做的没有TI好

网友AY:
我的建议是不是不错啊,大家把这个要求提上去,对ST大有好处,对我们也大有好处

网友AZ:
期待视频的发布!

网友BA:
引用 网友AX:
香版,培训视频在哪啊?刚知道有这个东西,

有两个地方可以看到ST的培训视频:
1. 在优酷上搜索“蝴蝶粉丝视频库”,里面可以找到所有的ST培训视频,包括Cube的培训和2014年roadshow时cube的视频。
2.在ST的本地网站上也可以找到ST的培训视频。http://www.stmcu.com.cn/design_resources.html#

网友BA:
引用 网友AW:
我认为cube最大问题是兼容性不够好,基于java开发,经常会发生库找不到的情况! 尤其是公司内网离线包加载 ...

你是指加载各个系列的cube库包时,加载不了吗?
在线升级下载,有时会失败。采取先下载cube库,再离线加载的方法,应该不会成功率这么低吧。

网友BA:
引用 网友AY:
还有最好有ST技术支持的邮箱也发出来,有时候代理商搞不定的问题,可以找ST的FAE来解决,就像TI的技术支持 ...

TI的FAE多啊。如果都直接来找ST的FAE,怎么支持的过来。我觉得反而不能提供及时的支持。
代理搞不定的问题,他会把问题转到ST的FAE来支持的。

网友AY:
可是,代理FAE搞不定的时候,大部分就不管了,除非你催他,有时候也不意思催人家

网友AY:
那现在ST的FAE,都只服务大公司?

网友AY:
生意这么好,可以多招人啊,像TI一样啊,我觉得ST生意比TI好多了,人应该更多才对,

网友AX:
引用 网友BA:
有两个地方可以看到ST的培训视频:
1. 在优酷上搜索“蝴蝶粉丝视频库”,里面可以找到所有的ST培训视频, ...

谢谢啦 ,第一个可以找到,官网上的文档能找到,视频从没见过:dizzy:

网友BB:
支持,这么多的好的资料。

网友BC:
用cube生成个外部中断居然没成功,真的好心赛

网友BD(2015-10-08):
等视频了!

网友BD:
我居然不知道二姨家帖子怎么收藏...如何是好!

网友BE:
HAL的中文教程有吗

网友BF(2015-11-16):
LZ问个问题,在中断回调函数里都有这样的提示
/* NOTE :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HAL_CAN_RxCpltCallback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不让去修改是怎么回事,
没有/* USER CODE BEGIN CAN1_RX0_IRQn 0 */

  /* USER CODE END CAN1_RX0_IRQn 0 */这种可以让用户自己修改,又不会被下次再用CUBE生成初始化代码擦掉的自定义区啊,我怎么在回掉函数里加自己的代码,不会被CUBE擦掉

网友BG(2018-06-05):
我现在才开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