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Q-SDB与MCIMX6Q-SDP的区别!

楼主(2014-07-30):
请问各位关于MCIMX6Q几个问题!

描述: 自己在 mydroid/devices/fsl/sabresd_6dq/ 文件夹下,修改了BoardConfig.mk 中的BOARD_KERNEL_CMDLINE,将HDMI作为唯一的输出。使用 IMX6Q-SDB的板子烧入image,开机的时候能会输出android的界面,插入HDMI的cable时,LVDS屏幕上会有一条通知,点击通知后打开HDMI,显示器上能检测到HDMI信号,但是无任何输出。手动在Uboot中输入HDMI单显的命令,显示屏上可以输出正常的图像。  当我用IMX6Q-SDP开发板时,烧入同样的image,就能直接通过HDMI输出信息,LVDS接口不会输出信息。

问题一: SDB 和 SDP开发板的具体有什么区别呢(看起来都是完全一样的诶,参考的文档原理图都是一样的,能共用uboot\kernel\system)?  为什么两个板子的表现的不太一致?

问题二: 在device/fsl/sabresd_6dq/中改的文件是如何影响到Uboot和Kernel的呢? 要知道device目录可是属于Android系统,符合Android编译规则的,请问这个情况是飞思卡尔系统独有的特性还是Android的特性?

问题三: 好像HDMI输出可以有几种模式,我查看了”release notes“、”user_guide“等文档,都没有介绍如何配置HDMI模式的方法,请问那些文档介绍了HDMI的模式呢?
@FSL_TICS_Rita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三个问题:
1、这两个板子的设计是一样的,只是硬件上SDB比 SDP少了一部分的内容,就是说有些模块SDP有SDB没有的,但是软件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你帖中描述的问题中两个现象不一样,是因为你测试方法不一样的缘故。你分别查看一下你两块板子启动时候u-boot中的参数,你对比一下,看是否一样。
2、关于你修改BoardConfig.mk文件中的 BOARD_KERNEL_CMDLINE 这个变量的值也可以的,这是因为在BoardConfig.mk有u-boot的参数,在编译文件系统的时候会从u-boot开始编译所以会成功,不奇怪的。但是还是推荐修改u-boot中的定义。
关于android下的device中放的是各个厂家的板子或者特有的device,这里fsl下放的是飞思卡尔的板子,假如我们要自己添加一个板子的话就要在fsl目录下添加板子的目录然后配置相关的信息。板子中BoardConfig.mk是板子的配置文件,编译过程需要编译什么不需要编译什么都是在这里定义的。
关于这部分的理解我在另外的一个帖中已经回复给你了。
3、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白,HDMI的模式指的是什么呢,楼主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顶,同求问题三

您好,请问HDMI的模式指的是什么呢,能否举个例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HDMI的模式指的是什么呢,能否举个例子呢。

我想问的其实是i.MX6多路显示同时输出的问题比如RGB与LVDS同时输出,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具体介绍这一部分,看RM手册有点乱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其实是i.MX6多路显示同时输出的问题比如RGB与LVDS同时输出,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具体介绍这一部分 ...

你好,i.mx6是支持多路输出的,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什么平台,BSP是什么?建议你楼主像帖中那样新建一个帖子,我们讨论一下。本论坛是想要做到一个问题一个解决方法,也方便大家查询,所以希望您可以新建一个帖子,我们来讨论,记得把问题和环境描述清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三个问题:
1、这两个板子的设计是一样的,只是硬件上SDB比 SDP少了一部分的内容, ...

您好,第三个问题关于HDMI的输出模式,我看到某个文档好像提到过 split mode和 seperate mode(好像是这样的,记不清)。 并且我现在在uboot中输入LVDS和HDMI双显的命令后,HDMI是不会显示出内容但是会有信号的。 所以我想知道是否HDMI的模式配置有问题, 比如说,默认HDMI显示的输出是LVDS的未显示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修改它的模式让它们输出同样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其实是i.MX6多路显示同时输出的问题比如RGB与LVDS同时输出,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具体介绍这一部分 ...

我感觉我说的HDMI跟你说的多路显示有点像!不知道你有发帖询问这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