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CRC8、CRC16、CRC32分别能最大计算多少位的校验码?

楼主(2014-07-30):
例如CRC16最大能校验多少字节?8个8位的字节能校验,总不能100多的字节也能校验吧??
多谢!!

网友A:
CRC即循环冗余校验码(Cyclic Redundancy Check):是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差错校验码,其特征是信息字段和校验字段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定。循环冗余检查(CRC)是一种数据传输检错功能,对数据进行多项式计算,并将得到的结果附在帧的后面,接收设备也执行类似的算法,以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网友B(2014-09-19):
只能说对多少个比特或字节的错误可以检验出来,对输入信息长度并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