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只生成代码未生成工程文件已解决工程路径不能中文

楼主(2014-07-30):
我的XP操作系统,STM32CubeMX只生产.C和.h文件,未生成工程文件,Projects文件夹下是空的。装的MDK4.70 和4.74都不行,不知道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不要使用中文路径

楼主:
不是中文路径,STM32CubeMX路径是D:\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STM32CubeMX,MDK路径是D:\Keil\UV4,我在D:\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STM32CubeMX\db\plugins\projectmanager文件夹下stm32tck.cfg文件中找到有像是IDE路径的设置,将原来的“MDK-ARM   1.0 C:\Keil UV4\Uv4.exe”改为“MDK-ARM   1.0 D:\Keil\UV4\Uv4.exe”还是一样。

网友A:
我是说你生成的工程的保存路径

楼主:
不好意思是路径问题,我的工程文件路径包含中文

网友B(2018-11-23):
请教一下,安装路径和工程路径都是中文,还是只能生成源码文件,没有生成工程文件啊

工程路径

工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