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选个USB控制器芯片

楼主(2014-07-30):
想实现DSP28335与PC的通信,USB2.0高速模式,最好是容易开发,比较稳定的。我是新手,大侠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CY7C68013A,接成SLAVE FIFO模式

网友B:
赞同楼上,这个速度算快的了

楼主:
FT232H能用吗?听说这个非常简单。

楼主:
有没有关于FT232H和DSP开发的经验?指点一下

网友C:
同学习,USB上位机测试软件有做过的吗?

网友D(2014-09-21):
68013,很多都用呢

网友E:
最简单的是ch372。实测>12M

网友F:
可以考虑USB3340.SMSC的片子,挺好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是ch372。实测>12M

这不可能,你测试有误。这款芯片最大通讯速度也就500KB/S

网友E:
没错,用示波器测。极限可到16MBIT。要传一批数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错,用示波器测。极限可到16MBIT。要传一批数据。

你肯定错了。这个16MBIT是并口上的速度?还是USB线上的速度?
如果并口,那么16MBIT仅仅为瞬时速度。加上命令与命令,命令与数据之间的延时。
如果16MBIT是USB总线上的物理信号,要么372芯片坏了,要么示波器坏了。呵呵开玩笑。USB总线上这个速度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肯定错了。这个16MBIT是并口上的速度?还是USB线上的速度?
如果并口,那么16MBIT仅仅为瞬时速度。加上 ...

回帖是美德,但是尽量保证正确。
所以我才纠正你的。

网友E:
这样说吧,我ad的采样为8khZ,必须连续测量,中间不能掉一个采样数据。MAX11046用过?我只能说这么多,关系到公司知识产权。

网友E:
完成一次数据传送,USB用时多少,二者相除才是真正的速度。

网友H(2014-11-13):
使用瑞萨USB3.0 HOST IC UPD720201或UPD720202 ,  USB  HUB UPD720210    13590454968 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