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USB数据处理

楼主:
要发送的数据已经是0了 为什么还要分开这个地方处理     一个是发送的数据是最大可发送数据的整数倍 一个不是整数倍 这有什么关系

网友A(2014-07-30):
这个代码写的貌似是很乱哦。。不过 Data_Mul_MaxPacketSize置为1的时候并不是表示是其整数倍,
而是在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Length  为0 的时候,这个时候发送0字节包响应,而下面的else,我觉得应该
是在异常的时候才走进去的。。。。~
  else if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Length < pInformation->USBwLength)
    {
      if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Length < pProperty->MaxPacketSize)
      {
        Data_Mul_MaxPacketSize = FALSE;
      }
      else if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Length % pProperty->MaxPacketSize) == 0)
      {
        Data_Mul_MaxPacketSize = TRUE;
      }
    }

网友B:
当然有关系~~~ 这个代码一点都不乱。

走到第一排箭头的时候,说明要发送的数据都已经发送出去了。

假设EP的MPZ(最大数据包长度)=64,那么在主机的要求下我发送完成了128个字节,还是在主机的要求下我发送完成了80个字节,接下来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你说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处理?想明白了,就知道这里第二排的箭头和第三排的箭头为什么要出现了。

网友A:
在香版主的指导下,看来了一下午代码,终于开始懂了,还得继续看

网友C(2014-10-30):
倍感压力啊,实在是看不懂啊,好多词还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