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NUC120新手,时钟切换方面的问题请教 大家

楼主(2014-07-30):
hello,大家好。
最近接触NUC120,关于时钟切换有些疑问。希望指点。
类似这样的语句,是否完成内部22M到外部12M晶振的切换,?
我实现的功能很单一,就是切换时钟后完成GPIO 控制LED点灯操作,但确实是未能通过类似以下的语句切换成功.。
执行下面的语句后,还是22M内部时钟,
另外,我接的是11M0592的晶振,难道是这个晶振不是12M的问题?
希望 大哥们指点一下。
24.void RCC_Config(void)

25.{

26.   UNLOCKREG();

27.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使用外部12M晶振

28.

29.   delay_ms(100);   //等待外部晶振就绪

30.   LOCKREG();

31.}

网友A(2015-03-26):
有专门的库函数来等待时钟设置是否成功

网友B:
有库函数就使用库函数啊,不要自己去写初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