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使用switch case语句总是提示unreachable?

楼主(2014-07-30):
如下函数:
Uint8 uniforn_pattern(Uint8 n)
{
        switch(n)
        {
        case 0:return 0;break;
        case 1:return 1;break;
        case 2:return 2;break;
        case 3:return 3;break;
……
        default:return 58;
       }
}
除了default以外,上面的都提示说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
可是我在VS上用C写这段程序也没出现问题啊,请问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A:
return了还break吗?
按照你的意思,可以尝试定义一个变量flag,case 0时flag=0;break,这样子
匿名
如果用了 return; 就不用 break;

网友B:
3楼说的用了return了就不用break   有待验证
如果出问题  也就出到return 0上了
还有需要注意CCS中对应控制器的数据类型
Uint8是那种数据类型     case一直到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用了return了就不用break   有待验证
如果出问题  也就出到return 0上了
还有需要注意CCS中对应 ...

unsigned char,最大到2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turn了还break吗?
按照你的意思,可以尝试定义一个变量flag,case 0时flag=0;break,这样子 ...

懂了,提示说的unreachable应该说的是break这条语句,前面的case语句都是OK的,所以把break都去掉后就没有这样的warning了,或者像你所说用个变量FLA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懂了,提示说的unreachable应该说的是break这条语句,前面的case语句都是OK的,所以把break都去掉后就没 ...

建议你以后写程序,对于这种有返回值的子函数,只用一个return放到程序末尾,推荐使用在里边定义一个Pattern模式变量,switch分支后给Pattern赋值,最后末尾一句return Pattern;即可,我来放个马后**,那种警告其实没啥事,完全不影响你的执行,vs不警告完全是编译器的敏感度不同,因为break根本不会执行,从程序严谨性的方面考虑警告也需要解决,return本来就是跳出被调用子函数回到主函数执行的作用(不过他可以附带一个返回值),所以break只是多此一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懂了,提示说的unreachable应该说的是break这条语句,前面的case语句都是OK的,所以把break都去掉后就没 ...

break去了肯定是不行的     符合条件后的每个case都会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