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205现在遇到技术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4-07-30):
1.由于我司这个IC使用在LED的台灯上的,我使用PWM驱动DIM脚,为了避免闪烁造成人眼的容易疲倦我把PWM的周期设置为10KHz,但是发现实际的电流只有我设置的一半,而我看芯片手册知道这个芯片的PWM的最高频率为20KHz。我的电感选用47uH,取样电阻0.2欧姆。我芯片工作的电流要求在300mA到700mA之间,输入的电压12V。我发现将电感调小是可以使得电流回升,所以想询问一下这个电感需要选择的范围在哪里或者给一个计算的公式,谢谢!

网友A:
上电路图吧,无图无真相,容易引起猜疑,甚至可能会引起回贴者激战

网友B:
LED的台灯,为何造成PWM的呢,这样肯定闪眼啊,LED台灯的口号就是不闪,没有市电50Hz的闪烁。呵呵,楼主这样设计台灯,我感觉失去了LED台灯的本质了

网友C:
PWM调光频率受工作频率的限制输入、输出电压以及电感的选择不同系统工作频率不同。为了得到最好的PWM调光线性度建议PWM调光脉冲频率设计在系统工作频率的1%。

网友C:
建议你先把规格书好好研究下

楼主:
我司的原理图,麻烦大家看一下,其中WLED脚与CPU的PWM端相连,并且有一个10K欧姆的下拉电阻。

网友B:
计算的公式在这个手册里有啊,你没看到吗?
人家这个只给出的占空比的计算公式,那个电压电流的,你根据这个算就行了。

网友D:
给你传个很全面的手册看看。参考里面的特性曲线和电路图链接,还有电感参数选择手册

网友B:
根据七楼,你可以看到,L和I是反比,你弄个曲线拟合一下,就OK了,那个官方手册没有给出具体的关系式,按照官方推荐的几个弄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七楼,你可以看到,L和I是反比,你弄个曲线拟合一下,就OK了,那个官方手册没有给出具体的关系式,按照 ...

技术高,我发的时候还没看到你的帖子,你丫怎么插队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技术高,我发的时候还没看到你的帖子,你丫怎么插队的了

奇怪了,我也没看到你啊。

网友A:
这里是控制DIM端,是控制内部开关管的脉冲群数量,而不是开关脉冲的脉宽。

楼主没有说明工作电流是LED上若干个DIM周期的平均电流值,还是DIM脉冲期间,LED上的平均脉冲电流值。

网友A:
是(DIM)ton期间的电流,还是T期间的电流?前者用示波器测,后者用万用表测

网友A:
上贴是电感量适中的情况的波形,下面是电感量过大的电流波形,周期T内的平均电流可能增大,也可能减小,视输入与输出电压的比例关系。

网友E(2017-08-30):
这个我也发现了,楼主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