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正激变换器 复位绕组 疑问

楼主(2014-07-30):
上图是从书上截得的切图,
1,我怀疑图有错:复位绕组另一端应接开关管D极吧?我在上图中的红色标记是否正确?

2,另有疑问,如果不接复位绕组或齐纳管,由于励磁电流的续流需要,二次侧被二极管阻断,则变压器在一次侧续流,在第一个周期感应电动势必然击穿开关管。是这样吗?

3,书上说,[根据变压器功能,在开关截止时,原边开关节点电压升到2V] ,此处不应该是感应电动势么?与副边没有关系啊?[根据变压器功能]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请依照书去纠正自己,你还不到能够给书纠错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依照书去纠正自己,你还不到能够给书纠错的时候

是的,我发现了我的错误。变压器只要保证安匝数相同即可,而不需要在本身绕组上续流。在t_off时,复位绕组开始给励磁电流续流,方向为红色箭头方向。是这样吧?(所以原切图中t_on标记有错,应该如修正箭头所示吧?)

但我有个新问题,在开关管关断时,开关节点电压为2V_in,那么复位绕组感应电压应该是V_in,与输入电压相等。电压似乎不足以保证续流?这是怎么回事,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原图好像是要表达t_on可变
至于“电压似乎不足以保证续流?”不懂你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图好像是要表达t_on可变
至于“电压似乎不足以保证续流?”不懂你的理解 ...

开关管判断时,漏极处电压为2Vin,所以一次绕组感应电动势为Vin,复位绕组匝数与一次组相同,感生电动势也是Vin,即原图同名端也是Vin,那不是和输入端电压相等么?那怎么续流

网友A:
电源给负载供电,电源与负载两端各自电压是否相等?难道就不用供出电流了?
再者,这个续流是被电源钳位于VIN值,不对么?
又说了,这是忽略绕组压降,忽略D压降的基本分析,你也没有细到那个点儿上

网友A:
我看过的书几乎都有错,当然都不是原理认识上的错误,笔下之误排印之错——元书除外
(我说的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好像世道变了)

网友B:
书上这个电路,复位绕组在开关管关断时两端电压确实要比电源电压高一些,高一个二极管管压降和绕组直流压降。
不过通常情况下,这一点差别可以说很小,故理想情况不予考虑。

楼主倒是应该进一步考虑:二极管为何串联在复位绕组与电源正之间,而不是串联在地线与复位绕组之间?
这是有些讲究的。

网友C:
复位组跟主组是紧耦合的,还有关断时,主绕组的能量通过复位绕组回流到电源。因是正激,磁能量很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管判断时,漏极处电压为2Vin,所以一次绕组感应电动势为Vin,复位绕组匝数与一次组相同,感生电动势也 ...

大于或近似于电源电压,只要有电流,即电感的能量没有放完,电压就会超过电源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管判断时,漏极处电压为2Vin,所以一次绕组感应电动势为Vin,复位绕组匝数与一次组相同,感生电动势也 ...

“开关管判断时”疑为“开关管关断时”之误。
如果是这个笔误,那么“漏极处电压为2Vin”,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原因正是复位绕组两端电压为电源电压(加二极管压降和绕组电阻压降),而一次绕组与复位绕组匝数相同,才会有一次绕组两端电压等于复位绕组电压,漏极处电压为2Vin。
如果二极管不是接到Vin处,而是接到另一个地方,例如接地,那么复位绕组两端电压只有二极管压降和绕组电阻压降,漏极电压是Vin加上二极管压降和复位绕组压降(近似等于Vin)。假如有个电池,电压为1.5Vin,电池负极接地,二极管接到电池正端,那么开关管关断时,漏极电压大致上是2.5Vin,因为复位绕组两端电压近似2.5V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管判断时,漏极处电压为2Vin,所以一次绕组感应电动势为Vin,复位绕组匝数与一次组相同,感生电动势也 ...

仍然是首帖图,若复位绕组与一次绕组匝数不等,那么开关管关断时,复位绕组两端电压仍然是Vin(加上二极管压降和绕组电阻压降),但开关管漏极电压却不是2Vin,而是Vin再加上复位绕组按照两绕组匝数比换算过来的电压,续流照样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判断时”疑为“开关管关断时”之误。
如果是这个笔误,那么“漏极处电压为2Vin”,是结果而不是 ...

是了!即所谓钳位在Vin处。原来如此!

另,如果二极管接在复位绕组与地间,复位绕组续流时,在复位电感,二极管,Vin组成的回路中,电感感应电动势仍然等于Vin+(管压降)=Vin+(-0.7)=Vin-0.7.所以在一次绕组得到的感应电动势也是Vin-0.7,所以漏极电压为2Vin-0.7。如下图,L为复位绕组
与二极管接在Vin处的区别仅在于此时为2Vin+0.7 (均忽略绕组内阻)……

是我错了么……我错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了!即所谓钳位在Vin处。原来如此!

另,如果二极管接在复位绕组与地间,复位绕组续流时,在复位电感, ...

续流二极管一端接地,MOS管漏极承受电压和首帖图中是一样的。二者区别仅在于二极管和复位绕组串联,串联的位置不同。
一次绕组和复位绕组,为避免漏感,通常双线并绕。这种绕法,两绕组之间电容很大。二极管一端接地,一次绕组和复位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会流过相当大的电流。若按照首帖图中接法,两绕组之间只存在直流电压,没有交流电压,所以不存在电容电流。这是首帖图的巧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