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修

楼主(2014-07-30):
家里的一个带定时的开关,最近坏了,现象是到了开启时间会接通一下,但马上自动断开
控制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到了时间会在控制端输出相关的高低电平
上图是继电器控制部分的,从电路板上描下来的
二极管的极性可能画的不对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或者说修理这个电路的思路应该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继电器是磁保持的吧?这个可以先检查一下。
磁保持继电器静态无功耗,开启和关断只需要短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是磁保持的吧?这个可以先检查一下。
磁保持继电器静态无功耗,开启和关断只需要短脉冲。 ...

继电器是JQC-3FF-12VDC,电源接通后整流出来的电压是13V左右,继电器接通时大概是5V
不知道为什么时间久了会跳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是JQC-3FF-12VDC,电源接通后整流出来的电压是13V左右,继电器接通时大概是5V
不知道为什么时间久 ...

这个继电器就是普通的。
出现这种情况,要么供电不足,要么控制逻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继电器就是普通的。
出现这种情况,要么供电不足,要么控制逻辑错了。 ...

会不会是某些元器件老化产生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某些元器件老化产生的问题?

完全有这个可能,包括比如电阻阻值改变

网友B:
多数是电源负载能力不够用。这种电器的都用这种阻容降压电路,非常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着改变一下电源电路,(小心,别触电呀!!!)

楼主(2014-09-01):
给自己回复下。换了个电容现在正常工作了,猜测原因可能是电容老化了导致容值降低,然后对应的电流降低,在电压稍有变化的时候导致继电器无法继续吸住。望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

换的C1

网友D:
最简单就是不再用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