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逻辑分析仪异类测试问题

楼主(2014-07-30):
(无正文)

网友A:
后者。
逻辑分析仪输入有保护的,Vcc烧不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上

要是VCC也能测出逻辑0,GND也能测出逻辑1又该怎么解释呢?@lymex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VCC也能测出逻辑0,GND也能测出逻辑1又该怎么解释呢?@lymex

那是设置成负逻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设置成负逻辑了吧

负逻辑?是低电平触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逻辑?是低电平触发吗?

逻辑分析仪可以设置的吧,正逻辑和负逻辑,对于某个输入或整体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可以设置的吧,正逻辑和负逻辑,对于某个输入或整体输入。

我的意思是测量时逻辑1和逻辑0都有,一直搞不懂。这不是正负逻辑就可以解释的吧!@nethopper

网友B:
测量VCC一直显示0的话,可能是某处有负逻辑设置。一会1一会0的话, 有可能逻辑分析仪挂了,或者逻辑分析探头的地线没接,或者电源电压就是这么折腾的。逻辑分析仪抗噪音能力应该是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VCC一直显示0的话,可能是某处有负逻辑设置。一会1一会0的话, 有可能逻辑分析仪挂了,或者逻辑分析探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