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NUC472开发包上面建立ucosii工程

楼主(2014-07-30):
以前没玩过ucos,这次是第一次移植。同时也感谢前一个帖子的提示。下面是我一步一步的过程。

开发环境:
开发包:NUC400SeriesBSP_CMSIS_V3.01.000
开发软件:keil4.5

ucos下载准备:

第零步:
在开发包里面打开建立好的ucosii工程。

第一步:看include下的包含头文件
.\;
..\;
..\..\BSP;
..\..\..\..\ThirdParty\uCOS-II\uC-CPU;
..\..\..\..\ThirdParty\uCOS-II\uC-CPU\ARM-Cortex-M4\RealView;
..\..\..\..\ThirdParty\uCOS-II\uC-LIB;
..\..\..\..\ThirdParty\uCOS-II\uCOS-II\Source;
..\..\..\..\ThirdParty\uCOS-II\uCOS-II\Ports\ARM-Cortex-M4\Generic\RealView;
..\..\..\..\Library\Device\Nuvoton\NUC472_442\Include;
..\..\..\..\Library\StdDriver\inc;
..\..\..\..\Library\CMSIS\Include

第二步:到ucos官网下载core-M4的相关建立好的文件。我下载的是Freescale K60N512 的“Micrium_TWR-K60N512_uCOS-II”。
然后将解压后的里面的uC-CPU,uC-LIB,uCOS-II复制到..\..\..\..\ThirdParty\uCOS-II\下面。

第三步:编译后报错。
ucos_ii.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ThirdParty\uCOS-II\uCOS-II\Source\ucos_ii.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办法:然后下载完成版的ucos内核代码(Micrium-uCOS-II-V290.zip),将source里面的ucos_ii.c复制到里面。

第四步:编译,然后就过了。
".\Output\uCOS-II.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第五步:下载。目前我的板子还没焊接好,以后测试。

网友A:
不错。
其实官方已经把uCOSII移植好了,自己只要添加uCOS源码就可以了。

网友B:
谢谢分享啊。我也想学学。

网友C:
楼主真心不错,有求必应啊。。。。

网友D:
官方好像也有教程,是个PDF的。我貌似看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官方好像也有教程,是个PDF的。我貌似看到过。

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否分享一下。。。。。。

貌似是这个的,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E:
楼主能否给个BSP包的下载地址啊
http://www2.nuvoton.com/NuvotonM ... d-aa85-31e261a87d30
这个地的472的BSP包没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给个BSP包的下载地址啊
http://www2.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 ...

是这个地址,你试一下。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NUC472_NUC442_BSP_CMSIS_V3.01.000.zip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地址,你试一下。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NUC472_NUC442_BSP_CMSIS_V3.01.000.zip ...

非常感谢!

网友E:
NUC472_NUC442_BSP_CMSIS_V3.01.000.zip这个下面的ucos-ii和ucos-iii都是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NUC472_NUC442_BSP_CMSIS_V3.01.000.zip这个下面的ucos-ii和ucos-iii都是空的

源碼需要自己在ucos官網下載

楼主(2014-09-12):
已经测试可以用了。可以再串口上看到系统轮流打印出来的信息。由于对ucii不熟,可能要花点时间研究下了。中间停留这么久是因为换工作了,搞的好郁闷

网友B(2014-11-11):
我怎么下载不动啊?

网友F:
谢谢分享,我先学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下载不动啊?

我也是下载不动

网友G(2017-05-24):
有现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