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VDS接口的引脚如何接触摸屏引脚?

楼主(2014-07-30):
HI, 我买了一个TP,6pin IIC接口的,可是我查看LVDS0的原理图,好像没有对应的Reset引脚。请问这个TP的Reset引脚该接到LVDS的哪个引脚上? TP503可以作为Reset引脚么? @FSL_TICS_Rita

触摸屏引脚

触摸屏引脚

LVDS引脚

LVDS引脚

网友A:
TP503是一个测试点,在原理图上什么都没接,你把触摸屏的RST接到这个测试点上也没什么用啊,如果你想用触摸屏的RST信号找个普通GPIO口接上就可以了吧,一般I2C的触摸屏不接RST信号也可以吧,除非触摸屏的驱动上有要求。

网友B:
楼主你好,楼上2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503是一个测试点,在原理图上什么都没接,你把触摸屏的RST接到这个测试点上也没什么用啊,如果你想用触摸 ...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楼上2楼正解~~

谢谢,我回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503是一个测试点,在原理图上什么都没接,你把触摸屏的RST接到这个测试点上也没什么用啊,如果你想用触摸 ...

谢谢解答,我等下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503是一个测试点,在原理图上什么都没接,你把触摸屏的RST接到这个测试点上也没什么用啊,如果你想用触摸 ...

HI,请您看一下,这个图是TP的上电时序,这个不要接 reset pin真的没关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请您看一下,这个图是TP的上电时序,这个不要接 reset pin真的没关系么?

信号有没有用,得根据你的触摸屏驱动来,如果用的话,把RST信号接到GPIO上,预留个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有没有用,得根据你的触摸屏驱动来,如果用的话,把RST信号接到GPIO上,预留个上拉。 ...

HI,这个开发板的中断引脚 “CAP_TCH_INT0” 是GPIO引脚么? 我看到它连接到的是“NANDF_ALE”,而代码里是直接用 gpio_direction_output()函数进行写操作的,所以想确认一下它是否也属于GPIO组。。。

@FSL_TICS_Rita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这个开发板的中断引脚 “CAP_TCH_INT0” 是GPIO引脚么? 我看到它连接到的是“NANDF_ALE”,而代码里 ...

是GPIO, 除了某些特定的管脚比如电源、DRAM什么的,其余管脚都可以配置成GPIO使用,官网提供了一个IO MUX软件,可以用来配置管脚的复用,还有这个软件的boards文件夹里有一些开发板的管脚配置文件,可以通过IO MUX打开查看开发板的管脚配置,但是我不确定那些管脚配置文件是否跟开发板是同一版本的,具体你可以问技术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这个开发板的中断引脚 “CAP_TCH_INT0” 是GPIO引脚么? 我看到它连接到的是“NANDF_ALE”,而代码里 ...

其实你也可以参考i.MX6的数据手册IOMUX Controller那章,找到相关管脚的寄存器,看一下是相关寄存器是怎么配置的,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也可以参考i.MX6的数据手册IOMUX Controller那章,找到相关管脚的寄存器,看一下是相关寄存器是怎 ...

非常谢谢,我现在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