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充電、无线充電] 为什么有些手机充电器比其他的快?

楼主(2014-07-30):
  无论是你使用安卓手机、iOS手机还是Windows Phone手机,有一样东西将我们团结在了一起,那就是手机充电器。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充电器的充电速度比其他充电器快(同一部手机的情况下),原因为何,这可能有点涉及电力,AC/DC。

  通常墙内的电为AC交流电,手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使用的是直流电DC,因此我们在为手机或者平板充电时需要将AC电转换至DC电。AC和DC电流之间的转换是发生在充电器中。

  欧姆定律学过一些安培、电压以及欧姆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今天所有的手机都是通过USB端口充电,USB充电使用5V DC,那为什么有些充电器会比其他快?

  这与两个变量有关系,一个是电阻,另一个是电流。通常来说,电阻不是大问题,除非你购买泰国廉价的充电器和充电线缆,其中一个有损坏,或者连接头变松(在这种情况下,电阻会升高),导致充电器输出较少电流安培。

  电流越少,充电越慢。电流越多则充电越快。需要注意的是,电子设备通常已经设定好使用额定功率充电,贸然输入更多电流可能会导致电子设备损坏。

网友A:
电流越大,充电速度越快,前提是同样电压下的比较。当然同样电流下,电压越高点,充电越快。

网友B:
电流大,电压高

网友C:
瓜瓜版主的这个图片,的充电插头,我没见过啊,能查到扁口的插板上吗?

网友:
貌似电流过大,充电速度是快,但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D:
充电就像倒水,速度就像电流,q=It;
就像L=v*t
因此电流越大速度越快,就越节省时间。这都不懂还出来混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瓜瓜版主的这个图片,的充电插头,我没见过啊,能查到扁口的插板上吗?

不能插扁口的,但是能插扁口和半圆组合的。这种接口叔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就像倒水,速度就像电流,q=It;
就像L=v*t
因此电流越大速度越快,就越节省时间。这都不懂还出来混啥。 ...

其实主题贴说的都是废话,一块就是外行写的。忒不专业

网友:
电流我们一般都说大小,电流多少还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流越大,充电速度越快,前提是同样电压下的比较。当然同样电流下,电压越高点,充电越快。 ...

有点不理解~
有两个同样大小的水桶同时分别在两个水龙头下接水,两个水龙头的流速相同而高低不同,哪个水桶先接满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点不理解~
有两个同样大小的水桶同时分别在两个水龙头下接水,两个水龙头的流速相同而高低不同,哪个 ...

打个比方,这个其实更接近河流直接的流动,如果说出水口都一样大,肯定落差大的灌水能力快,也是就是阻抗一样,落差大的流量大,流速快。

网友F:
弱弱的问下,原装充电器换条USB数据线后充电速度变得很慢,基本充不上电了。。。数据线不匹配啥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下,原装充电器换条USB数据线后充电速度变得很慢,基本充不上电了。。。数据线不匹配啥原理 ...

哈哈,我觉得吧,你看看原装线是几根?另外粗细,是不是都消耗到电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觉得吧,你看看原装线是几根?另外粗细,是不是都消耗到电线上了。 ...

消耗在电线上不至于,他的线是不是通的很至于

网友G:
充电电流,充电器本身的效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消耗在电线上不至于,他的线是不是通的很至于

原装充电器插头和原装数据充电很正常,2个多小时,
原装数据线丢了后,换条数据线2个小时充不到10%,
这条新数据线和电脑连接传资料还算正常,就是基本充不上电
不知道啥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觉得吧,你看看原装线是几根?另外粗细,是不是都消耗到电线上了。 ...

没有吧、充电器 数据线都不热。。。

网友H:
冲的快慢取决于胆子大小,胆子大不怕坏就使劲冲好了。原厂的一般胆子都小。

网友:
越说越深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装充电器插头和原装数据充电很正常,2个多小时,
原装数据线丢了后,换条数据线2个小时充不到10%,
这 ...

线通而不发热,还充不进电去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