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接法

楼主(2014-07-30):
(无正文)

网友A:
你需要一个万用表,

网友B:
根据电压的不同做个检测电路

网友C:
楼主,如果带有其它网络电路,你可以尝试把这3个管子全部拿掉分别用multimeter先测一下,你需要给什么检测电路,也许我没明白你具体意思,如果有问题你可以给我附你那个电路图

网友D:
楼上的是好方法。。。漏焊一眼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