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host hid 键盘 能枚举,可以动作了,但是不稳定!!2分钟左右会掉,,无法响应按键..

楼主(2014-07-30):
stm32 host hid 键盘 能枚举,但是不稳定!!插入usb键盘后, 2分钟左右会掉,无法响应键盘按键....
搞到我现在每30s给一个NVIC_SystemReset(); 才能重启后重新枚举.....重新响应按键......
这到底什么原因 啊,2分钟左右会掉   ,我不想用NVIC_SystemReset(); 来解决问题啊,,这个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发现掉了以后,主程序还是会跑的,但是就无法响应usb 键盘的动作了(按键)
求版主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A:
用的什么程序?

通常,键盘主机会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定期发送IN令牌来从键盘设备获得键盘敲击的信息。

你说主机程序还是会跑的,但是要确定主机还能定期发送IN令牌。这点确认的话,就要跟踪主机发送IN令牌后,从设备的反馈如何?

如果设备因为异常没有回复键盘敲击的信息,会有相应的其他状态返回,这个可以从主机的中断状态中去检查。

置于设备为何没有回复数据信息,而是非ACK的其他状态信息,就要问键盘设备自己了。

网友B:
呵呵.host难做.难在必须买硬件协议分析仪

网友C:
香版主分析的有道理,在没有响应的时候看看while循环里的gstate,跟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host难做.难在必须买硬件协议分析仪

ice老兄,最近加了你的蚂蚁河技术,多多推出好**啊:)

楼主:
用的是v2.1.0的库中的 USB_Host_Examples 中的 hid工程USBH_HID.uvproj;和STM32_USB_HOST_Library中的HID 类的程序.
请问香主,在host usb中有超时相关的参数吗,有的话怎么设置,我现在怀疑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香主ls的建议我还没有去做,也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不过我会尽力去跟踪看看.
关于键盘主机会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去定期发送in令牌包,这个时间间隔长短可否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v2.1.0的库中的 USB_Host_Examples 中的 hid工程USBH_HID.uvproj;和STM32_USB_HOST_Library中的HID  ...

主机以怎样的时间间隔去发送IN令牌包,由于这是个Interrupt类型的传输,设备对应端点是interrupt类型,因此会在它的设备描述符里告诉主机该以怎样的间隔来轮询它。

置于程序里对Host发送IN令牌,对回复有无超时机制,我忘了,要去看看代码,明天回答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e老兄,最近加了你的蚂蚁河技术,多多推出好**啊

我看见了...总要去遇到大家讨论什么,才能找个话题写.争取把想到的好东西都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