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桥的检流计的改进问题

楼主(2014-07-30):
直流电桥的检流计改成微伏计,采样两端电压通过ADS1240s来实现,AD基准电压2.5V是由max6225提供,AD的IO加入一个直流偏置电压1.25V保证信号的完整性,是6225进过精密电阻分压1.25V。现在板子出来了,但是测量到微伏级别不稳总跳动。请问是AD基准电压达不到微伏级别?那稳压芯片应该选取那个?

网友A:
楼主你的想法很好,具体的也许帮不到你,但是你可以去看看WD6500K,那款频谱分析仪的相关资料,也许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想法很好,具体的也许帮不到你,但是你可以去看看WD6500K,那款频谱分析仪的相关资料,也许可以帮到 ...

谢谢楼,没有找到WD6500K频谱分析仪,能否提供下资料@zhengyh_21el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