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高手请指点,3205的漏极关断尖峰

楼主(2014-07-30):
电路图

漏极波形

请高手指点一下 ,这么高的尖峰应该怎么消除?

网友A:
应该在R15上并一个电容0.1u 和一个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R15上并一个电容0.1u 和一个稳压二极管

请问稳压二极管要多大的

网友B:
看波形,应该工作在20KHZ左右了,并了电容会影响输出波形,虽然可以减小反峰电压,但是场管也会进入放大区,发热严重。加稳压二极管主要是保护3205,但是高频开关状态时需要考虑稳压二极管的结电容影响,增大开关损耗。

MOS管也有放大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稳压二极管要多大的

我怀疑是你的驱动不好,二极管可以用16V的TVS来代替啊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