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电源切换的图,急

楼主(2014-07-30):
很简单一个电路,给GPRS模块供电,VDD_GPRS为3.9V,当有外电(MAIN_12V)插入时由12V降压到3.9V供给GPRS,没有外电插入时由3.7V锂离子电池供电。现在的情况是,单独用电池或单独用外接12V或同时使用都没有问题,就是在插入和拔出12V电源时GPRS模块当机,用示波器看电源也没有发现明显的电源跌落,为什么会这样啊,急死人了。

网友A:
当然了 你的mos管开关也需要时间啊

网友B:
当拔出MAIN_12V的时候,由于C14,其电压是逐渐下降的,大概下降到7V,MOS管才导通切换,因此出现跌落。
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减少C14的容量,同时并联一个电阻,让C14的电压快速跌落,同时加大C17的容量,让VDO_GPRS的电压跌落达到容许的程度。

加大C17后,在MAIN_12V上电的时候,达到7V则MOS管开始截至,但从7V到12V时间不会很长,C17可以维持电压到可容忍的程度,容忍不了就继续加大。

网友B:
解决办法之二,去掉Q7,其DS位置短路,这样利用Q8的寄生二极管,使得VCO_GPRS的电压不会低过VBAT一个二极管压降。

网友C:
两个mos的控制电路设计本身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拔出MAIN_12V的时候,由于C14,其电压是逐渐下降的,大概下降到7V,MOS管才导通切换,因此出现跌落。
解 ...

为什么是7V啊,3401的VTH才1.5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mos的控制电路设计本身存在问题

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7V啊,3401的VTH才1.5V啊

这个我没查DS,那你用示波器看,跌落多少?另外,电池电压多高?

网友C:
看看这个行不

抱歉,我以为是楼主的贴
这个不行。是去掉另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行不

这个图稍微改改应该就可以了。

去掉Q8,将Q7换成内置二极管的MOS管(如SI2305DS,D极接VBAT,S接VDD_GPRS),其G极最好受控,用于给电池充电,充电结束后断开。如果不考虑一直充电对电池的影响,那么可将G极直接下拉到地。

网友E:
@lymex   能透露下你做硬件几年了吗,感觉你眼光太毒辣了,几乎每个帖子都有经典回答 啊,受益匪浅!!!刚还看了你和版主@maychanghttps://bbs.21ic.com/icview-777346-1-1.html 的解惑太棒了,你们都是怎么修炼的

呵呵,时间上看比较长了,二十几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稍微改改应该就可以了。

去掉Q8,将Q7换成内置二极管的MOS管(如SI2305DS,D极接VBAT,S接VDD_GPRS ...

哦,忘了要给电池充电的功能了,思考的比较肤浅,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稍微改改应该就可以了。

去掉Q8,将Q7换成内置二极管的MOS管(如SI2305DS,D极接VBAT,S接VDD_GPRS ...

哦,忘了电池充电的功能了,谢谢指点。另外二极管有笔误,电容在二极管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办法之二,去掉Q7,其DS位置短路,这样利用Q8的寄生二极管,使得VCO_GPRS的电压不会低过VBAT一个二极管 ...

采用此方法已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拔出MAIN_12V的时候,由于C14,其电压是逐渐下降的,大概下降到7V,MOS管才导通切换,因此出现跌落。
解 ...

老张,以后有机会请你喝茶聊酒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张,以后有机会请你喝茶聊酒啊

:loveliness::handshake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稍微改改应该就可以了。

去掉Q8,将Q7换成内置二极管的MOS管(如SI2305DS,D极接VBAT,S接VDD_GPRS ...

Vdd_gprs电压不够高,不能用来充电吧?而且是锂电,充电方式要讲究的吧?@djxf

网友D:
引用 网友F:
Vdd_gprs电压不够高,不能用来充电吧?而且是锂电,充电方式要讲究的吧?@djxf  ...

的确,电池充电都是有讲究的,一般需要用专门的充电IC或模块内部的PMU来控制。
不过楼主的这种应用,电池应该只是备用(比如只是在停电或外接电源损坏的情况下偶尔用用,否则做好充电电路就是必须的了),充电不是常态,在电池电量消耗不是很厉害的情况下,采用恒压方式(比如4.0V)进行充电可能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当然,这个可能与电池的保护电路的设计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真要这么干,可能还需要咨询下电池厂商,看看是否可行)。

至于GPRS的供电,采用4.0V左右是可行的,其实关键不是在PMU部分而是对PA的影响。设计不讲究的话,此电压是直接加在PA上的,如果电压过高(如果纹波控制的好,4.2V供电对于大多PA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会损坏PA。

网友G:
没看懂在不改原理图的情况下锂电供电的工作原理(双MOS那一块),求大师指点@lymex @bybxjhsy @zhengmero

网友H:
明显开关电源起动时间过长,开关管过长,导致输出电压短时间跌落,建议在输出电压点与电池并一个二极管,阳极接电池,阴极接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