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的FMC和STM32f407的FSMC一样用吗?

楼主(2014-07-30):
STM32f429的FMC和STM32f407的FSMC是不是只有动态和静态的区别?程序上把FMC改成FSMC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了?求大神解释。。。。。。

网友A:
粗略看了一下参考手册的文档,貌似FMC是FSMC的全集,多了一个SDRAM控制器。

如果你要使用F407上的FSMC,直接从F407固件库,或者STM32CubeF4中FSMC的例程开始修改吧。

网友B(2014-10-19):
引用 网友A:
粗略看了一下参考手册的文档,貌似FMC是FSMC的全集,多了一个SDRAM控制器。

如果你要使用F407上的FSMC,直 ...

请问一下,使用F407的FSMC功能,外扩SRAM,因为引脚不够,只能使用数据线和地址线的低16位复用模式。在该模式下,是否需要外加锁存器?

网友C:
锁存的时候可以将引脚用作其他功能,相当于分时复用了。

网友D(2015-01-09):
香主,请问stm32f429的fmc可以接1.8V的sdra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