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正负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7-30):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模拟地和数字地可以通过磁珠连接,最好还是独立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模拟地和数字地可以通过磁珠连接,最好还是独立的地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的板子需要5V左右的电压,可是锂电池只能达到3.7V左右,于是想着用两节锂电池串联然后用LDO稳压,但是网上说LDO的效率不高,影响电池寿命,所以选择用两节锂电池做成正负电源,这样刚好也可以选择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
所以问题就是怎么利用两节锂电池实现正负电源!以及最后板子上的地(数字地和模拟地)、正负电源的负极、正负电源的地这三者该如何连接的问题!望前辈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A:
锂电池电压会有高低,存在差异性,这样的话运放供电就不会稳定。因此需要稳压电源,可以使用LDO降成5V,运放使用单电源运放。如果使用双电源运放的话,还需要一个模块转成-5V。输出端的地是参考电位,跟正负电源的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电压会有高低,存在差异性,这样的话运放供电就不会稳定。因此需要稳压电源,可以使用LDO降成5V,运 ...

前辈的意思是如果用单电源运放的话就用两节锂电池利用LDO降压到5V,如果是双电源的话要分别用两节锂电池(共4节)转成±5V是吗?
另外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升压芯片将一节锂电池的电压升到5V呢?负载需要200mA左右的电流的话。
谢谢~~~

网友B:
金升阳 有相关的正负电源模块的

网友B:
可以去申请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