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常用的贴的稳压二极管是哪个厂家的?

楼主(2014-07-30):
请问常用的贴的稳压二极管是哪个厂家的?5V的,性价比高,好买到的,推荐个型号,谢谢啦

网友A:
常用的ST的,很好卖啊,性价比就那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ST的,很好卖啊,性价比就那样啊。。。

是先科的?我查手册怎么没有5V左右的?电压都比较高,我查错了吗?

网友B:
本来就没有5V的
有5.1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先科的?我查手册怎么没有5V左右的?电压都比较高,我查错了吗?

稳压二极管标称值是E24系列。
E24系列中有5.1这个值。
标称5.1V的稳压管,其稳压值并非准确的5.1V,允许一定误差。
例如

楼主:
对,是5.1V的,查了查,应该是ON和FS的比较常用吧,ON的MMSZ5V1T1G、MMSZ5231BT1G和FS的MMSZ5231B,应该很好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