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双电源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30):
接电池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池中点

前辈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因为第一次设计到正负电源,不知道该如何实现正负电源,不知前辈能否给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多谢了!

网友A:
两节电池串联,中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电池串联,中间接地。

串联的话是不是需要用LDO稳压,据说LDO的效率比较低呀,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用电荷泵吧,Vout=-Vin,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C:
LZ还是直接把应用要求说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还是直接把应用要求说清楚吧。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板子需要5V左右的电压,可是锂电池只能达到3.7V左右,于是想着用两节锂电池串联然后用LDO稳压,但是网上说LDO的效率不高,影响电池寿命,所以选择用两节锂电池做成正负电源,这样刚好也可以选择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
所以问题就是怎么利用两节锂电池实现正负电源!以及最后板子上的地(数字地和模拟地)、正负电源的负极、正负电源的地这三者该如何连接的问题!望前辈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D:
3.7V 供电  5V应用,建议直接用升压IC

网友D:
锂电池放电 电压区间是比较窄的,两个串在一起用LDO,效率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7V 供电  5V应用,建议直接用升压IC

有推荐的芯片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芯片么?

你要说你的具体需求,才能给你推荐芯片,针对具体需求,使用具体的型号
安美森,TI等,具体找对应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说你的具体需求,才能给你推荐芯片,针对具体需求,使用具体的型号
安美森,TI等,具体找对应型号 ...

单片机+LCD+AD+2个运放+传感器。工作电压5V,电流0.1A吧估计(不知道怎么算:L)一节锂电池供电!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片机+LCD+AD+2个运放+传感器。工作电压5V,电流0.1A吧估计(不知道怎么算)一节锂电池供电!谢谢!!! ...

可以看看NCP1402,或者相关类似替代芯片

网友E:
你的需求用正负电源不好啊。你充电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需求用正负电源不好啊。你充电怎么解决?

把电池抠下来充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

网友G:
我的理解是 3.7V的锂电池怎么产生±5V的电压 具体什么芯片我也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理解是 3.7V的锂电池怎么产生±5V的电压 具体什么芯片我也不知道啊

原来是准备用两节锂电池产生正负电源的,肯定没有±5这个我知道,但是如果能有±2.5V的话不也相当于有5V供电了吗?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G:
你的放大器时双电源供电??
你选个单电源的,芯片是2596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放大器时双电源供电??
你选个单电源的,芯片是2596

这是降压型的吧?效率会不会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NCP1402,或者相关类似替代芯片

这个片子你用过么?不知道输入3.3V,输出5V(100mA)能否满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片子你用过么?不知道输入3.3V,输出5V(100mA)能否满足?

能满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准备用两节锂电池产生正负电源的,肯定没有±5这个我知道,但是如果能有±2.5V的话不也相当于有5V ...

貌似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满足

好的,谢谢,我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不对。。。

那你的意思是说还是只有2.5V吗?没弄过电源,不太懂!

网友C:
搞不清楚LZ究竟是肿么一个情况。。。
自己到TI官网用软件设计一个凑合用吧: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