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4-07-30):
如题,两个问题:
1、在生成GERBER时发现top pad master,这层在生产中的意义是什么?
2、在铜皮及走线上开窗,从板厂拿到的PCB裸板已经给开窗部分上锡吗

网友A:
1、不明白。 如果是top paste mask,则表贴钢网用。
2、裸铜部分会上锡的,或者沉金,或者其它。

楼主:
top pad master是为了和阻焊层对比,以供板厂知道哪些开窗位置是为了上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