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殊电感,在哪里可以定制

楼主(2014-07-30):
电路设计中用到贴片电感,电感中间引出一根线,请问这样的电感可以哪里定制,前期实验的话量不大

网友A:
电感量不太大的话,自己动手绕一个就是了。

网友B:
带样品去,任何一家接受定制电感的厂家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不太大的话,自己动手绕一个就是了。

是啊,目前已经绕过电感,正在做测试!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样品去,任何一家接受定制电感的厂家都可以做。

样品就可以吗,如果不知道技术参数可以定做吗

网友C:
我的设备目前只能绕有脚的(变压器和电感),不然的话小批量的可以找我。专做特殊要求的小批量器件。

中间抽头不是问题,有3脚和4脚的工字磁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样品就可以吗,如果不知道技术参数可以定做吗

不知道技术参数可以测得。

网友C:
贴片工字电感,似乎找不到三个焊点的,其中一个引脚必须飞线引出,显然违背表贴工艺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