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 排针

楼主(2014-07-30):
有个项目,要把工控机的我们所要使用的4个USB口和5个串口全部引到一条边上去,在工控机主板在架一块端子板,用来放置这些USB和串口,信号线一共有50个左右;现在有个问题是:这个端子跟主板间的信号连接是用插针好呢,还是用排线好;如果用插针的话会不会电气安全,信号质量等造成不利影响?

网友A:
用什么好跟整体结构工艺有关,距离远用线,距离近则直接用插针。电气安全和信号质量由你的电路及工艺设计决定,跟这两个方案的关系不大。

楼主:
有的排针,它们手册上说只适合频率小3MHZ的信号,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