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序序列排序算法

楼主(2014-07-30):
现有一长序列,有64000个数据,求取它的一个最大值,和均方根值(所有值平方后求平均,再开方).由于要移植到DSP上实现此功能.对计算时间有要求.传统的算法很耗时.各位高手有没有比较快速的算法推荐下,或者传一份给我.邮箱:286450298@qq.com不胜感激.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帮忙顶

谢谢哈,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找到合适的算法,准备把这个算法移植到FPGA里面做了

网友B:
你这是求峰值个线性功率,这么简单的公式没有好算法。其实dsp里有专门的针对功率计算和比较的指令,代码层面倒是可以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找到合适的算法,准备把这个算法移植到FPGA里面做了 ...

移植到fpga肯定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求峰值个线性功率,这么简单的公式没有好算法。其实dsp里有专门的针对功率计算和比较的指令,代码层 ...

嗯,不过优化提速不大,还是在FPGA里面做好些,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