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个电路

楼主(2014-07-30):
这个电路是另一个工程师设计的,我觉得会有些问题,单也不是很确定,想请大家讨论一下。控制信号F-PowerC是STM8的一个IO口输出,另有两个IO口控制电机正反转(全桥驱动方式)。一块PCB板上有六路电机驱动,每路又有这么一个单独控制电源的电路和全桥驱动,一台机器上有6块PCB板,总共控制36个电机。问题是放在机器上,机器断电后上电会偶尔有1-2个电机会动作。软件初始化IO配置为F-PowerC为低,全桥驱动为反转状态。现在猜想是上电到IO受控之前(MCU稳定工作前)电机被驱动了,首先,我认为R174的电阻取100K太大,这样三极管电流在50uA左右就饱和了,在30-40uA情况下P-MOS就会被驱动,就算按100倍放大倍数,三极管基极电流只要几百nA就能驱动P-MOS,会不会在静电、干扰,甚至静态电流下P-MOS就能导通呢?

楼主:
还没写完就发送了,STM8单片机的IO口默认为floadt input,即F-PowerC在上电到IO受控期间是悬空的,是否有可能因为我上面说的某些原因或元器件的某些差异性让P-MOS导通从而电机有动作,谢谢

网友A:
C31要并联个1k电阻,这样不怕F-PowerC悬空。
另外,R124可以改成20k左右,基本不影响驱动,同时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点评):
增大R124 能提高抗干扰能力,何解 ?

网友C:
R125(2k)无必要,可以去掉(短路)。
R124可以用得稍小些,例如47k或22k。
R127太小,费电。可以大到上百k,至少应该比R124大若干倍,例如10倍。

楼主:
非常谢谢两位大佬指教,我一般设计R125是根据供电大小来分压的,像这种5V供电确实可以短路或者在P-MOS基极与三极管C极之间串个合适的小电阻,以保证Vgs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D:
赞同3楼的意见。

楼主:
结贴了,有了你们的指导,我觉得有些底,因为PCB板已经做好,最简单的改动就是减小R124,和增大基极驱动电阻,再次感谢!

网友E:
三极管基极放电容可以保护三极管使其减小瞬间高破坏;如果再并电阻的话可以保证无信号时的误动作

网友F:
问题提的好,解答的也好!

网友G:
看实际需求。
这些电阻从几百欧到兆欧都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