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占空比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4-07-30):
UC3842最大占空比,我想调节到43%左右,可是小电阻大电容,我取到100nF时电阻只有450ohm,资料手册上Rt要大于5k,那我该怎么调,我原先用10nF 占空比估计有90%,一上电那瞬间反向电压肯定会击穿我的MOS管,我12V上去反向电压就已经达到200V了,我用示波器看过了,这~~~~~~~

网友A:
木听说384x可以外置阻容限制最大占空比。。。。
如果要控制在0.5以内可以换3844/45,,,

网友B:
用3845吧,就算没有缓启动,上电瞬间它占空比也不会超过0.5,而且启动电压低,启动电阻可以用500K以上的,能降低损耗。
3842我听别人说可以通过4脚和8脚之间的电阻还有4脚对地电容控制最大占空比,但我没有验证过,并且对这个言论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3845吧,就算没有缓启动,上电瞬间它占空比也不会超过0.5,而且启动电压低,启动电阻可以用500K以上的, ...

因为OSC开关灌电流有限,减小RT可限制最大占空比,到820欧可限制到48%(100KHz)但些时放电开关损耗很大,发热严重,不推荐。(六七年前在饭桌上听PI的郭春明讲的,我验证过)。现在器件这么丰富,范不着加一些不稳定的补丁,还是老老实实地用3844/3845吧。

网友D:
3842…4脚上有R、C回路…调试时C  100nu突变10nu…又吵电阻太小或太大!…哈哈!笑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42…4脚上有R、C回路…调试时C  100nu突变10nu…又吵电阻太小或太大!…哈哈!笑死人… ...

有那么好笑嘛? 实践中更换电容看下波形的变化和材料的缺少临时更换新的电路方案都是难免的。

哈哈!…生气啦?…息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听说384x可以外置阻容限制最大占空比。。。。
如果要控制在0.5以内可以换3844/45,,, ...

恩,等我明天空下来我会看下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