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供电对放大器精度的影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30):
已在另帖中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在另帖中回复。

大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运放的零漂和温漂要怎么标定呢,如果是零漂的话,可不可以直接给运放一个地信号,然后把输出送到单片机,看这时候转换成数字量是多少,然后在之后的采集中以这个点作为零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运放的零漂和温漂要怎么标定呢,如果是零漂的话,可不可以直接给运放一个地信 ...

可以。
但应注意
1、运放两输入端短路后应隔一段时间再令AD读数,目的是避免两引脚或端子温度有差别产生温差电动势。
2、即使经过标定,长时间后仍有漂移(当然变化相当小),精密运放参数中经常会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应注意
1、运放两输入端短路后应隔一段时间再令AD读数,目的是避免两引脚或端子温度有差别产生 ...

谢谢大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应注意
1、运放两输入端短路后应隔一段时间再令AD读数,目的是避免两引脚或端子温度有差别产生 ...

大神,又有一个问题,还是关于单片机晶振的,是不是匹配了外部晶振,单片机自己的晶振就不用了啊,还是二者可以一起用。在硬件编程中是不是可以配置寄存器,还是可以配置总线频率啊,总线频率对于一个单片机来说是一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又有一个问题,还是关于单片机晶振的,是不是匹配了外部晶振,单片机自己的晶振就不用了啊,还是二 ...

你用的单片机,我不知道。
某些单片机是可以选择用内部振荡器(内部没有石英晶体,是RC振荡器)还是用外部石英晶体的,而且选择使用内部振荡器时还可以选择振荡频率。
总线频率与单片机时钟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