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12V40Khz的方波滤波成12V的正玄波

楼主(2014-07-30):
(无正文)

网友A:
低通滤波加放大。

网友B:
一阶 RC 滤波由于高频衰减率不理想, 只能滤出三角类型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通滤波加放大。

这个可能复杂了,我想把方波变成正弦波,是为了更好的通过变压器。如果用低通滤波放大,可能功率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阶 RC 滤波由于高频衰减率不理想, 只能滤出三角类型的波形.

能不能调节一阶RC的大小,把方波的直角弄圆滑,能更好的通过变压器。通过变压器最好的是正弦波,不能变成很标准的正弦波,能变得很像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调节一阶RC的大小,把方波的直角弄圆滑,能更好的通过变压器。通过变压器最好的是正弦波,不能变成 ...

看你的描述,似乎要求不高。可以这样做:12V方波经电容隔直后送变压器一次侧;变压器二次侧并联合适的电容(这个电容的容量按谐振频率正好40KHz选择,估计需要若干电容并联、串联解决),你在二次侧就能得到波形很好的40KHz正弦波。谐振电容并联在一次侧也可以,不过估计在二次侧的波形会差一点。你需要一台频率可调的信号源来调节谐振峰。
  需要注意的是谐振回路的Q值,你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超高峰值的正弦波输出!这时你就需要降低输入的方波幅值、或者增加回路的负载、也可以减小方波后的隔直电容(另外如果需要更高的峰峰值输出,也需要注意这个电容和后面的谐振电容,需要选择低介损的优质电容,比较好买到的是CBB类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复杂了,我想把方波变成正弦波,是为了更好的通过变压器。如果用低通滤波放大,可能功率就不够了 ...

不复杂无法实现你的要求呀。
你要求12V方波输入,12V正弦波输出。你对幅度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如果只是通过变压器,你干吗提这么复杂的要求?
直接串联一个合适的电容,串联谐振就可以了。

网友D:
多阶RC滤波就可以,但是幅度会变小,得不到12V的。
如果用运放做的有源滤波,则用高Q值的选频电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无法实现你的要求呀。
你要求12V方波输入,12V正弦波输出。你对幅度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如果只是通 ...

按照你这不复杂的办法,好像实现不了,我也用软件仿真了,只是电平的顶部有点斜,别的没有其他效果。如果直接串联一个电容恐怕是不行的,40Khz的频率,电容也是通交阻直。

网友E:
用运放搭有源高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多阶RC滤波就可以,但是幅度会变小,得不到12V的。
如果用运放做的有源滤波,则用高Q值的选频电路比较好。 ...

明显是楼主的思路不对,方波滤波成正弦波,有幅度的要求居然还有功率的要求.
虽然能够实现,但是效率低,电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