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的DSP实现

楼主(2014-07-30):
下面为本人使用C语言实现的FFT及IFFT算法实例,能计算任意以2为对数底的采样点数的FFT,算法参考上面给的流程图。
/*
* zx_fft.h
*
*  Created on: 2013-8-5
*      Author: monkeyzx
*/

#ifndef ZX_FFT_H_
#define ZX_FFT_H_

typedef float          FFT_TYPE;

#ifndef PI
#define PI             (3.14159265f)
#endif

typedef struct complex_st {
        FFT_TYPE real;
        FFT_TYPE img;
} complex;

int fft(complex *x, int N);
int ifft(complex *x, int N);
void zx_fft(void);

#endif /* ZX_FFT_H_ */

/*
* zx_fft.c
*
* Implementation of 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
* and reversal Fast Fourier Transform(IFFT)
*
*  Created on: 2013-8-5
*      Author: monkeyzx
*/

#include "zx_ff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
* Bit Reverse
* === Input ===
* x : complex numbers
* n : nodes of FFT. @N should be power of 2, that is 2^(*)
* l : count by bit of binary format, @l=CEIL{log2(n)}
* === Output ===
* r : results after reversed.
* Note: I use a local variable @temp that result @r can be set
* to @x and won't overlap.
*/
static void BitReverse(complex *x, complex *r, int n, int l)
{
        int i = 0;
        int j = 0;
        short stk = 0;
        static complex *temp = 0;

        temp = (complex *)malloc(sizeof(complex) * n);
        if (!temp) {
                return;
        }

        for(i=0; i<n; i++) {
                stk = 0;
                j = 0;
                do {
                        stk |= (i>>(j++)) & 0x01;
                        if(j<l)
                        {
                                stk <<= 1;
                        }
                }while(j<l);

                if(stk < n) {             /* 满足倒位序输出 */
                        temp[stk] = x;
                }
        }
        /* copy @temp to @r */
        for (i=0; i<n; i++) {
                r = temp;
        }
        free(temp);
}

/*
* FFT Algorithm
* === Inputs ===
* x : complex numbers
* N : nodes of FFT. @N should be power of 2, that is 2^(*)
* === Output ===
* the @x contains the result of FFT algorithm, so the original data
* in @x is destroyed, please store them before using FFT.
*/
int fft(complex *x, int N)
{
        int i,j,l,ip;
        static int M = 0;
        static int le,le2;
        static FFT_TYPE sR,sI,tR,tI,uR,uI;

        M = (int)(log(N) / log(2));

        /*
         * bit reversal sorting
         */
        BitReverse(x,x,N,M);

        /*
         * For Loops
         */
        for (l=1; l<=M; l++) {   /* loop for ceil{log2(N)} */
                le = (int)pow(2,l);
                le2 = (int)(le / 2);
                uR = 1;
                uI = 0;
                sR = cos(PI / le2);
                sI = -sin(PI / le2);
                for (j=1; j<=le2; j++) {   /* loop for each sub DFT */
                        //jm1 = j - 1;
                        for (i=j-1; i<=N-1; i+=le) {  /* loop for each butterfly */
                                ip = i + le2;
                                tR = x[ip].real * uR - x[ip].img * uI;
                                tI = x[ip].real * uI + x[ip].img * uR;
                                x[ip].real = x.real - tR;
                                x[ip].img = x.img - tI;
                                x.real += tR;
                                x.img += tI;
                        }  /* Next i */
                        tR = uR;
                        uR = tR * sR - uI * sI;
                        uI = tR * sI + uI *sR;
                } /* Next j */
        } /* Next l */

        return 0;
}

/*
* Inverse FFT Algorithm
* === Inputs ===
* x : complex numbers
* N : nodes of FFT. @N should be power of 2, that is 2^(*)
* === Output ===
* the @x contains the result of FFT algorithm, so the original data
* in @x is destroyed, please store them before using FFT.
*/
int ifft(complex *x, int N)
{
        int k = 0;

        for (k=0; k<=N-1; k++) {
                x[k].img = -x[k].img;
        }

        fft(x, N);    /* using FFT */

        for (k=0; k<=N-1; k++) {
                x[k].real = x[k].real / N;
                x[k].img = -x[k].img / N;
        }

        return 0;
}

/*
* Code below is an example of using FFT and IFFT.
*/
#define  SAMPLE_NODES              (128)
complex x[SAMPLE_NODES];
int INPUT[SAMPLE_NODES];
int OUTPUT[SAMPLE_NODES];

static void MakeInput()
{
        int i;

        for ( i=0;i<SAMPLE_NODES;i++ )
        {
                x.real = sin(PI*2*i/SAMPLE_NODES);
                x.img = 0.0f;
                INPUT=sin(PI*2*i/SAMPLE_NODES)*1024;
        }
}

static void MakeOutput()
{
        int i;

        for ( i=0;i<SAMPLE_NODES;i++ )
        {
                OUTPUT = sqrt(x.real*x.real + x.img*x.img)*1024;
        }
}

void zx_fft(void)
{
        MakeInput();

        fft(x,128);
        MakeOutput();

        ifft(x,128);
        MakeOutput();
}

  程序在TMS320C6713上实验,主函数中调用zx_fft()函数即可。
         FFT的采样点数为128,输入信号的实数域为正弦信号,虚数域为0,数据精度定义FFT_TYPE为float类型,MakeInput和MakeOutput函数分别用于产生输入数据INPUT和输出数据OUTPUT的函数,便于使用CCS 的Graph功能绘制波形图。这里调试时使用CCS v5中的Tools -> Graph功能得到下面的波形图(怎么用自己琢磨,不会的使用CCS 的Help)。
输入波形

输入信号的频域幅值表示

FFT运算结果

对FFT运算结果逆变换(IFFT)

楼主:
如何检验运算结果是否正确呢?有几种方法:
         (1)使用matlab验证,下面为相同情况的matlab图形验证代码
SAMPLE_NODES = 128;
i = 1:SAMPLE_NODES;
x = sin(pi*2*i / SAMPLE_NODES);
C代码中:
OUTPUT = sqrt(x.real*x.real + x.img*x.img)*1024;
matlab代码中:
subplot(2,2,3); plot(abs(z));title('IFFT');
所以IFFT的结果将sin函数的负y轴数据翻到了正y轴。另外,在CCS v5的图形中我们将显示信号的幅度放大了1024倍便于观察,而matlab中没有放大

subplot(2,2,1); plot(x);title('Inputs');
axis([0 128 -1 1]);

y = fft(x, SAMPLE_NODES);
subplot(2,2,2); plot(abs(y));title('FFT');
axis([0 128 0 80]);

z = ifft(y, SAMPLE_NODES);
subplot(2,2,3); plot(abs(z));title('IFFT');
axis([0 128 0 1]);

  (2)使用IFFT验证:输入信号的FFT获得的信号再IFFT,则的到的信号与原信号相同
         可能大家发现输入信号上面的最后IFFT的信号似乎不同,这是因为FFT和IFFT存在精度截断误差(也叫数据截断噪声,意思就是说,我们使用的float数据类型数据位数有限,没法完全保留原始信号的信息)。因此,IFFT之后是复数(数据截断噪声引入了虚数域,只不过值很小),所以在绘图时使用了计算幅值的方法

网友A:
FFT方向**    强烈推荐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