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A输出固定电压怎么设置

楼主(2014-07-30):
在stm32自带DA的情况下,怎么设置DA到自己想要的固定值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软件触发,不使用定时器 或者               外部中断等触发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不产生三角波(DAC_Wave_Triangle) 或者 噪声波(DAC_Wave_Noise)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提高驱动能力可以打开缓冲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4095);     //刷新DA值,数据右对齐 取值范围 0~ 4095
                                                    //板子上接的参考电压时3.3v 所以4095时为3.3v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软件触发,DA值更新
最后这两句程序是设置DA值的吗,但是如果我改变4095,输出没什么变化呀?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