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

楼主(2014-07-30):
   28335-epwm启动adc采样,在一个pwm周期内中断触发ad之后,那么软件触发之后在这个pwm周期结束前ad是采样一次还是在周期结束前一直采样(epwm设置增计数模式,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其实个人觉得设置PWM启动ADC采集的主要原因就是可以方便的看到在PWM波的上升沿是电压的波动
或在PWM波稳定到高电平时  也就是输出电压稳定时采集到的稳定电压
不同的状态采集不同的电压值

网友B:
每次触发都采样一次,不会一直采样到周期结束。

网友C:
看你ADC配置的是  启动/停止模式 还是  连续运行模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