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

楼主(2014-07-30):
情况是这样,我将具有IIC通信的接口的EEPROM和时钟芯片同时挂在一个模拟IIC总线上。RAM仿真时,28335与时钟芯片通讯正常,但是与EEPROM通讯是只有挂断点运行才能通讯正常(断点挂在任何一处代码都可以)。这种情况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A:
SCL的频率放低点试试吧

网友B:
楼主可以挂示波器看一下实际F28335发出来的IIC总线读写EEPROM数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