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ADC采样频率及相应时间的确定

楼主(2014-07-30):
   一、采样频率的确定

         1.首先确定ADC 的时钟,这里需要看你的RCC的设置。在采用固件库的基础上,设定ADC的采样频率相对来说是很容易的。
         (1)由时钟控制器提供的ADCCLK 时钟和PCLK2(APB2 时钟)同步。CLK 控制器为ADC 时钟提供一个专用的可编程预分频器。
         (2) 一般情况下在程序 中将 PCLK2 时钟设为 与系统时钟 相同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3)在时钟配置寄存器(RCC_CFGR) 中 有 为ADC 时钟提供一个专用的可编程预分器位15:14 ADCPRE:ADC预分频由软件设置来确定ADC时钟频率
00:PCLK2 2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01:PCLK2 4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10:PCLK2 6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11:PCLK2 8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我们可对其进行设置 例如: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另外 还有 ADC 时钟使能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4)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
         ADC 使用若干个ADC_CLK 周期对输入电压采样,采样周期数目可以通过
         ADC_SMPR1 和ADC_SMPR2 寄存器中的SMP[2:0]位而更改。每个通道可以以不同的时间采样。
         总转换时间如下计算:
         TCONV = 采样时间+ 12.5 个周期
         例如:
         当ADCCLK=36MHz 和239.5 周期的采样时间
         TCONV = 239.5 + 12.5 = 252周期 = 7μs
         若你采样的是1KHz的正弦波信号,采样了10000个点,则其中就有70个周期。

网友A:
可以通过修改采样时间来修改采样频率.另外,你也可也可以通过ADC分频,来降低采样频率.这些都是可控的。学习!